[AT32F415] AT32F415CBT7,SPI1的MISO(PA6)作为TIMER3的pwm通道1时无输出

楼主(2023-08-03):
AT32F415CBT7,SPI1使用单线双向半双工模式,PA4为SCK,PA7为MOSI,将PA6作为TIMER3的pwm输出通道1使用,不初始化SPI1时有PA6有pwm输出,而初始化SPI1后PA6无PWM输出。请问软件需要如何配置?
RM_AT32F415_CH_V2.02.pdf:155页  SLBEN 位置 1 时,SPI 工作在单线双向半双工模式,此时 SPI 可以分时进行数据收发。作为主机时使用MOSI 收发数据,MISO 管脚所映射的 IO 释放。

网友A:
415 IO MUX的设计是基于IP为组进行分配的。如下图,若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输出,则使能SPI1时,将会占用SPI1相关IO。这里的“MISO 管脚所映射的 IO 释放。”,是指作为普通IO,而非TMR3  PA6配置的复用推挽输出。
不知道你的设计方便给TMR3换一个IO吗,或者使用IO更灵活的AT32F423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已经涉及到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C:
使用引脚重定位吧  这样避免这个问题的产生

网友D:
如果更改spi的工作模式或者更改引脚呢

网友E:
如果调整一下初始化的顺序会不会就正确了呢

网友F:
也就是说io是捆绑成组设定的是吗

网友G:
io的释放是自动的还是人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