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NA仿真运放的带宽,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楼主(2023-08-03):
OPA2197手册上写的GBW大概10M,但是实际测量16M左右,哪个地方不对呢?
多谢!

xch
挺认真。有前途

网友A:
增益带宽积有点偏差很正常的,这个参数不容易做到高度一致性和精确性,一般是保证达到最小值以上即可。还有开环增益也是。

网友B:
厂家写的数是典型值,但是仿真用最厉害的值,不太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整对。不可能少于厂家给的数。我仿真已经超过10M了

我仿真结果是16M左右,也是大于手册,我意思是为什么大这么多,误差吗

不是,人家仿真用最大值,也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