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挽救水果机,自行更换电池

楼主(2023-08-03):
#申请原创#@21ic小管家
朋友的闲置机,iphone11开不了机,查了相关资料,更换电池试试。

在淘宝上购买了相应的电池套装,包含拆机工具。
1、去掉底端两个螺丝
2、使用吹风机或者热风枪加热屏幕四边,使屏幕背胶融化;
3、使用吸盘和撬片,将屏幕拆下来,这里要注意最后拆左边,因为左边容易误触到屏幕排线
4、背胶松了之后,将屏幕拿起来
4、拆掉电池卡扣上盖板的螺丝,这里要小心,螺丝比较小,容易花,最好连带左边的屏幕卡扣上的盖板也拆掉
5、更换电池,这里要注意电池背面也是有背胶的
6、铲掉旧防水胶,沾上新的防水胶,沿着边框周围是有一圈防水胶的,新买的电池套装一般也会带有的,将新的沾上去,将蓝色的薄膜撕掉
7、通电测试,按开机之后,会出现“白苹果”,连接充电器,即可开机。如果更换的非原厂电池,那么查看电池状态,会显示“维修”
至此,iphone11 更换电池完成。

加群通过以下
@freeelectron :不是电池里面也有软件认证一步吗?
@王栋春 :扩容后要刷机
楼主好工艺,据说苹果手机更换电池后要刷机,不知是真的吗?

网友A:
旧的原装电池上有供应商信息吗?是哪家厂商的?

网友B:
我换过华为手机电池

网友C:
厉害哦,还真有心情和手艺。工具加上经验就是学费

网友D:
就是屏幕和电池胶有点难拆,要细心,工具要好 ,11的屏幕最难拆弄不好会屏裂。我就是专业做苹果手机电池

网友B(2024-08-23):
换了电池又是一个好汉

网友E:
这动手能力真是值得点赞,据说换电池还要写代码,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