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Buildroot下如何修改CANFD时钟频率

楼主(2023-08-03):
Buildroot下如何修改CANFD时钟频率

网友A:
在DTS文件:ma35d1.dtsi

以修改can1为例,频率修改为50M,添加下面的配置:

        can1: can@403D0000 {

                compatible = "bosch,m_can";

                reg = <0x0 0x403D0000 0x0 0x200>, <0x0 0x403D0200 0x0 0x2000>;

                reg-names = "m_can", "message_ram";

                interrupts = <GIC_SPI 100 IRQ_TYPE_LEVEL_HIGH>,

                                         <GIC_SPI 132 IRQ_TYPE_LEVEL_HIGH>;

                interrupt-names = "int0", "int1";

                clocks = <&clk HCLK3>,

                                 <&clk CAN1_GATE>;

                clock-names = "hclk", "cclk";

                assigned-clocks = <&clk CAN1_DIV>;

                assigned-clock-parents = <&clk APLL>;

                assigned-clock-rates =<50000000>;

                bosch,mram-cfg = <0x0 4 4 32 32 32 8 8>;

                status = "disable";

        };

网友B(2023-09-27):
mark,用到时候再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