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为什么用rpmsg和openAMP的例程传输数据比较慢

楼主(2023-08-03):
为什么用rpmsg和openAMP的例程传输数据比较慢

网友A:
是openAMP示例中的打印信息耗时比较长,去掉打印信息可以大大缩短通信时间

        printf("\n Receive %d bytes data from A35: \n", len);

       for(i = 0; i < len; i++)

        {

            printf(" 0x%x \n", received_rpmsg[i]);

        }

网友B:
是openAMP示例中的打印信息耗时比较长,去掉打印信息可以大大缩短通信时间
        printf("\n Receive %d bytes data from A35: \n", len);
       for(i = 0; i < len; i++)
        {
            printf(" 0x%x \n", received_rpmsg);
        }

网友C(2023-09-26):
是打印函数导致的吧,设置波特率大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