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怎么配置霍尔的超前角/导通角?

楼主(2023-08-03):
n76e003电机方案,怎么配置霍尔信号的超前角/导通角?那位高手能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A(2023-09-11):
这芯片是不是内置有霍尔传感器啊

网友B:
一般可以先配置IO的,然后再配置传感器

网友C:
你选择的霍尔传感器一般都有例程吧,你就正常操作呗

网友D:
可以看看寄存器,霍尔传感器控制寄存器(HALLCR)和霍尔传感器超前角/导通角寄存器(HALLACR)

网友E:
我记得HALLCR寄存器用于配置霍尔传感器的工作模式和使能。可以设置HALLCR寄存器的位来选择霍尔传感器的工作模式,例如单极性模式或双极性模式,并使能霍尔传感器

网友F:
可以配置这个,HALLACR寄存器用于配置霍尔传感器的超前角/导通角。可以设置HALLACR寄存器的位来选择超前角/导通角的大小和方向

网友G:
你直接读取寄存器的数据不就好了么

网友H:
这个你用的霍尔传感器是哪个啊?

网友I:
不会配置,不过官方的例程里没有配置么?

网友J:
一般配置先需要配置IO,然后再配置霍尔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