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30识别U盘失败的问题

楼主:
使用范例:USBH_MassStorage_HID

对多个不同U盘做多次插拔测试发现,
只启用OHCI时, 多个不同U盘每次插拔都能正常识别, 如下图:
#define ENABLE_OHCI                         /* Enable OHCI host controller                */
//#define ENABLE_EHCI                         /* Enable EHCI host controller                */

若启用EHCI后, 有些U盘插拔几次后就会识别失败, 如下图:
#define ENABLE_OHCI                         /* Enable OHCI host controller                */
#define ENABLE_EHCI                         /* Enable EHCI host controller                */

请问要如何改善启用EHCI后对U盘识别失败的问题?

网友A(2023-08-04):
大概率是板子USB布线问题,可以使用开发板测试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N9H30的软件故障,例如程序跑飞、死机等

网友C:
U盘格式不正确

网友D:
U盘接触不良

网友E:
确保N9H30单片机的供电电源稳定并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F:
查看程序是否存在错误、内存是否溢出等。

网友G:
如果电源不稳定或电压不足,可能导致U盘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建议参考N9H30单片机的官方文档

网友I:
检查连接器是否插紧,没有松动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