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Writer连接开发板后立刻断开

楼主(2023-08-03):
NuWriter V.19
芯片980DK71YC,PCB参考官方原理图设计。USB ID 悬空。
可以识别到USb驱动。串口在复位后有输出,
再用NuWriter 连接时,会输出 DDR-OK。
但连接上一下后,立刻就断开了,再连接,串口就没有输出了。
请问,此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板子USB信号差,可以换号、好点的USB线,更换电脑USB口。还不行则重新做板,USB布线按照要求。

网友B:
连接连接松动、信号线损坏

网友C:
检查NuWriter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线是否牢固插好

网友D:
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电源适配器或USB线来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E:
尝试更新NuWriter 固件

网友F:
可能是由于开发板和NuWriter之间的连接不稳定

网友G:
检查USB线缆是否插好,并尝试更换不同的USB端口或USB线缆。

网友H:
有些开发板需要安装特定的驱动程序才能与计算机正常通信

网友I:
可能是NuWriter与开发板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J:
可以识别到USb驱动?

网友K:
查阅开发板的文档

网友L:
可能需要外部电源供应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M:
NuWriter版本过旧,建议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G:
尝试将NuWriter连接到不同的USB端口上

网友N:
检查NuWriter 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O:
检查开发板和NuWriter之间的连接

网友P:
是否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Q:
某些USB端口可能供电不足或存在故障,导致连接不稳定

网友R:
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S:
检查NuWriter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线路

网友T:
NuWriter本身的硬件故障

网友U:
检查并更新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