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从机接收数据乱码

楼主(2023-08-03):
主机f4 164kb发送,波形正常
从机f1接收数据乱码
就只使用了简单的HAL_SPI_Receive函数也不能接收,同时收发函数也尝试过,中断和dma也试过都不能正常接收

网友A:
可以一下参考官方相关的例程。

网友B:
如果受到外界电磁干扰导致显示屏出现闪动等

网友C: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检查信号波形和时序,以找出潜在的问题点。

网友D:
检查从设备是否能够在有效的时序范围内接收数据。可能需要调整时钟频率、延迟或超时设置来适应从设备的要求。

网友E:
需要检查SPI从机接收到的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F:
时序不对吧。

网友G:
你用示波器抓一下,首先确定问题是发送错误,还是接收错误。抓的时候,要连同CLK一起抓。

网友H:
噪音可能导致信号干扰和数据错误。请确保电源和地线的稳定性

网友I:
降低时钟频率,看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J:
时序或线长的话加上拉

网友K:
是收到干扰了吧

网友L:
有没有可能是时序乱了的问题

网友M:
官方例程没有类似的?

网友N:
可能是因为SPI从机的数据读取方式不正确

网友O:
检查数据格式、时钟信号和数据读取方式

网友P:
如果SPI通信的时钟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Q:
检查SPI接口的物理连接,确保连接正确无误

网友R:
如果STM32的SPI从机接收到的数据出现乱码,可能是因为数据格式不正确或者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网友B:
可以使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检查时钟信号的波形和上升沿

网友S:
如果数据的格式不正确,可能需要重新设置SPI从机的数据格式。

网友T:
把时钟放慢,降低通信速率,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U:
增大时钟频率是加快速速传输,跟干扰没有任何关联的。

网友V:
SPI通讯的速度本身很慢

网友W:
是不有外部干扰啊?

网友X:
是不存在外部干扰啊

网友Y:
是不是时序的问题啊

网友L:
是格式错误吗

网友Z:
从机的SPI还真没搞过。

网友AA:
F1收到的数据和正常数据有规律嘛?

网友AB:
模式是一样的吗?双机通信可以用串口呀,为什么要用SPI?

网友AB(2024-05-07):
噪声会引起信号干扰和数据错误,保证电源和地线的稳定

网友AC:
如果数据格式不正确,则可能需要重置 spi 从服务器的数据格式。

网友AD:
提高时钟频率就是提高传输速率,与干扰无关。

网友AE:
如果外部电磁干扰导致显示器闪烁等

网友Z:
F1接收的数据和正常数据之间是否存在模式?

网友AF:
应该是从机的SPI配置参数不对

网友Y:
时序加上上拉可以解决吗

网友AA:
增加时钟频率就是增加传输速率,与干扰无关。

网友AG(2024-08-31):
确保接收缓冲区大小足够大,并且在接收数据前清空缓冲区。

网友AG:
SPI通信的基础是同步时钟信号,主机和从机必须共享同一个时钟源。如果时钟相位和时钟极性设置不一致,数据接收就会出现错误和乱码。

网友AH: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AI: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AJ: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AK: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AL: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AM: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AN: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AO: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AP: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AQ: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