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bootloader升级程序bank0,bank1,两个bank app程序运行有差异

楼主(2023-08-03):
(无正文)

楼主:
主要问题是BNAK1的I2C通信速率有问题。bank0的地址设置为0x8008000,size:0x32000,bank1的地址为0x803a000,size:0x80000。程序整体运行可以,但是I2C通信速率有差异,导致传输过程中报错。

网友A:
盲猜BANK0是0等待的,BANK1不是0等待,运行会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BANK0是0等待的,BANK1不是0等待,运行会慢一点

0等待是什么意思。

网友B:
GD32前面的(128k)比较快是0等待的, 后面非常慢(我没认真看, 都没查出来是多少), 手册里面特别提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前面的(128k)比较快是0等待的, 后面非常慢(我没认真看, 都没查出来是多少), 手册里面特别提醒的 ...

嗯 刚才查了一下手册确实在FMC那一章,在前256k字节空间,cpu实行零等待,在此范围外,cpu读取指令存在较长的延时。

网友C:
估计就是0等待问题, 我也是替换拉起来就干。啥手册也不看。
以为兼容ST, 结果做bootloader 功能时,发现超过一半后 代码怎么都异常,
调了几周后来上这来问了下,才知道还有快慢的问题。也怪自己没仔细看GD手册。
还好选的那款GD后来有对应升级版的全部0等待flash,就平移过去代码都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0等待问题, 我也是替换拉起来就干。啥手册也不看。
以为兼容ST, 结果做bootloader 功能时,发现超 ...

你是说 选的型号 有对应的升级版的片子,flash有全部零等待吗?我用的是gd32f103zet6,升级版的片子哪里找,你用的是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