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一电路设计!

楼主(2023-08-03):
求一电路:要求:
采用太阳能组件给蓄电池充电电路

xch
有点像计划经济。给关系户多分配点充电份额

网友A:
两个一起充不是效率更高?

网友B:
将两个电池并在一起充哦,网上有很多电池充电电路的,搜一下一大把

网友C:
这个要求明显有问题,PWM是做什么的,通过调节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从而控制充电电流的,当高电平充电是正确的电压电流的时候,那么低电平充电这一组就失控了。

网友D:
这个不应该用PWM,而是单片机切换充。

网友E:
上面的朋友说得对,这是切换充电,不是PWM,两个并联一起充效率更高。
太能能板充电要高效率,最好做MPPT,最大功率点,最大限度利用能量。

网友F:
是的。脉动直流比纯直流充电效果更好。

网友G:
电池的理化特性对如何充电决定电池的寿命。实际很少有人研究。市场产品能充电就行。电池的内阻随着时间只会增大。温度的增高对电池的影响,日本电池储能研究所有本书讲术了不同的充电方式。电流方式,电压方式,恒流方式,脉冲方式,间隙方式,跳跃方式等,市场上大部分是电流方式。市场应对消费不更换就没有产能。那就能充电就OK。
太阳能是浮电,需降压稳压后充电,限定在电池安全充电电流就可以,没必要花里胡哨编些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