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cos ii 移植到stm32f103ze上

楼主(2023-08-03):
采用别人移植好的代码。即所需函数已写好。
准备工作:
1、ucos ii源码
2、stm32库
步骤:
1、建工程。
工程目录为:
2、配置ucos ii
在os_cfg.h中配置相关功能
3、修改相关函数
ucos ii需要一个定时器,在stm32中采用systick定时器,因此需要配置systick定时器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关计数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关中断
    SysTick_ITConfig(DISABLE);
//配置SysTick的时钟源  此时为AHB时钟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配置指系统句柄的优先级(Systick句柄  3号抢占优先级,0号子优先级)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设置重载值1ms中断 HCLK=8M时
SysTick_SetReload(800000);
//使能Systick中断
SysTick_ITConfig(ENABLE);
    //使能Systick计数即启动计数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需要systick定时器中断,在中断里面调用ucos的相关函数,以此来作为ucos的时钟。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OS_CPU_SR  cpu_sr;
// OS_ENTER_CRITICAL();  //保存全局中断标志,关总中断
//   OSIntNesting++;
//   OS_EXIT_CRITICAL();  //恢复全局中断标志
OSIntEnter();
OSTimeTick();
OSIntExit();
}

配置pendsv函数
ucos通过pendsv来实现任务调试,因此需要在启动代码中更改pendsv
将原来的PendSV改为
OSPendSV
否则,系统会卡在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 Should never get here

处。

楼主:
4、includes.h的编写

#ifndef  __INCLUDES_H__
#define  __INCLUDES_H__

#define   DEF_FALSE 0
#define   DEF_TRUE  1

#include    "ucos_ii.h"
#include "os_cpu.h"
#include "bsp.h"
#include    "app.h"
#include    "app_cfg.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if (uC_PROBE_OS_PLUGIN > 0)
#include
#endif

#if (uC_PROBE_COM_MODULE > 0)
#include

#if (PROBE_COM_METHOD_RS232 > 0)
#include
#endif
#endif

#endif

5、bsp函数配置
stm32的相关硬件配置包括RCC、systick、NVIC、等,需要注意的是,systick定时器必须在OS启动后才能启动,否则,系统会崩溃。(这里有疑问,在OSStart执行前使能systick中断,系统 还是能运行)
6、编写相关任务函数。

总结,在移植UCOS时,需要编写的函数文件有includes.h、os_cpu.c、os_cpu_a.asm、os_cpu.h、需要配置的文件有os_cgf.h、中断和启动代码。

网友A:
第一个学习和使用的操作系统便是ucos-II

网友B:
参考 uC/OS-II 的移植指南和 STM32F103ZE 的相关文档

网友C:
stm32上移植ucos-ii出现硬件错误 OSStartHang

网友D:
sqlite怎样移植到ministm32f103开发板的ucos操作系统

网友E:
建议参考 uC/OS-II 的官方文档和移植指南,以及 STM32F103ZE 的参考手册和开发工具的文档

网友F:
从 Micrium 官方网站下载 uC/OS-II 的源代码和文档。 获取到适用于 STM32F103ZE 的版本。

网友G:
如何在 ucos 中使用stm32的usb库

网友H:
根据 STM32F103ZE 的硬件特性,在 uC/OS-II 的配置文件中进行相应的配置。这包括配置时钟频率、堆栈大小、中断优先级等。

网友I:
uC/OS-II 使用中断来处理任务切换和时钟节拍等功能。在移植过程中,需要将中断向量表正确配置到正确的地址,并将 uC/OS-II 所需的中断优先级配置为适当的值。

网友J:
在 uC/OS-II 的框架下,编写应用程序代码。这包括创建任务、使用信号量、消息队列等。

网友K:
F103现在性价比不高了,太贵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F103现在性价比不高了,太贵了。

这价格还可以啊

网友M:
stm32f103rc与stm32f103ze程序互通吗

网友N:
移植 uC/OS-II 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对硬件和操作系统有深入的理解。

网友O:
堆栈足够大以容纳 uC/OS-II 的任务堆栈和其他变量。

网友P:
uCOS-II移植STM32如何进入休眠低功耗状态?

网友Q:
在将UCOS-II移植到STM32F103ZE上时,需要对UCOS-II源码进行修改和烧写,以适应STM32F103ZE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环境。

网友R:
没看出来要问什么问题

网友G:
在下载UCOS-II源码并生成可执行文件后,需要对源码进行修改,以适应STM32F103ZE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环境。

网友S:
uC/OS-II 需要一个内存管理器来为任务堆栈、消息队列等动态分配内存。

网友T:
在确定移植目标后,需要下载UCOS-II的源码,并进行编译和链接,生成可执行文件。需要注意的是,UCOS-II的源码需要与STM32F103ZE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环境相匹配,否则可能无法正确编译和链接。

网友U:
需要熟悉 STM32F103ZE 微控制器的硬件特性和功能。了解芯片的外设、中断控制器、存储器布局等信息,以便进行正确的移植。

网友V:
可以去看一下官方提供的移植指南吧

网友W:
STM32F103ZE单片机移植uCos

网友X:
谁有Ucos+UCGUI在stm32上应用的实例??

网友Y:
官方不是有个移植指南嘛

网友Z:
这个好像网上有移植好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sqlite怎样移植到ministm32f103开发板的ucos操作系统

sqlite可以移植过来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K:
F103现在性价比不高了,太贵了。

这段时间价格不是降下来了吗

网友AC:
ucosii很经典的操作系统了,学的第一个操作系统就是他人。

网友AD(2024-05-07):
我觉得互联网上有移植手术

网友AE(2024-09-11):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AF: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AG: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AH: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AI: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AJ: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AK: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AL: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