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之SDIO的DTCRCERR问题

楼主(2023-08-03):
我项目中使用GD32F303的SDIO,用4bit方式,作为通信接口,用数据块通信,在发送数据时,出现DTCRCERR拿错误,请专家们帮忙看看是咋回事?按理说,发送data时,CRC是MCU的SDIO自己生成的,不应该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当时是硬件焊接的问题

网友B(2023-10-22):
工程分应用代码APP和bootoader两个工程。bootloder工程,keil不需要设置起始地址和RAM的地址,在应用程序的工程中需要设置。 工程配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2024-01-31):
硬件连接问题是否有误

网友D:
检查SDIO接口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在4位模式下,SDIO接口需要正确配置时钟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正确性。

网友E:
如果数据传输速度过快,可能会导致SDIO接口无法正确处理,从而导致CRC校验错误。请尝试降低数据传输速度,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F:
SDIO模式设置检查一下是否设置有误

网友G(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H(2024-07-31):
DTCRCERR 错误通常表示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生了 CRC 错误。即使 SDIO 外设在数据传输时负责 CRC 校验,仍然有几种可能的原因可能导致此错误。

网友H:
如果使用 DMA 进行数据传输,检查 DMA 配置是否正确。DMA 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I(2024-08-31):
SDIO接口的CRC是由MCU内部自动生成和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