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小白篇】如何提高ADC的精准度_Vref篇

楼主:
AD, ADC, dc, vr
在大部分的应用场景中,ADC是不可或缺的。在使用ADC时,通常的用法是VREF接上电源VDD3.3V,然后计算时就直接使用3.3V作为参考电压,但是这种用法可能会因为外部供电器的增加或波动导致3.3V电压不稳,最终计算结果产生偏差。
对于上述情况来说,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使用我们的内部参考电压来计算,如下图所示:(参考F103XB手册)Vrefint的典型值是1.23V,并且给出的数值是一个范围值。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同一型号的芯片Vrefint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不同型号的芯片范围值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在使用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时,需要先求出对应的内部参考电压值。

如何求出内部参考电压呢?可以通过ADC来输出对应的内部参考电压值,如下图所示:手册定义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连接着ADC的通道17。

注:要求出精确的Vrefint值,最好是先保证VDD在稳定的3.3V下去计算得到。
方法如下:
可直接使用官方例程,更换对应转换通道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输出ADC通道16/17,需要调用函数ADC_EnableTempSensorVrefint(ADC1)进行使能;
最终输出结果如下图:

网友A(2023-08-03):
对于MCU的ADC精度,前端采样电路,参考电压,软件滤波都有关系。

网友B(2023-09-04):
可以通过硬件方式提高它的精准度吗

网友C:
这个跟电阻是否匹配有关系吗

网友D:
一般来说是内部参考电压稳定还是独立的参考电压比较稳定呢

网友E:
内部参考电压会受到外部供电电压的影响吗

网友F:
可以通过配置来提高内置参考电压的精度吗

网友G:
这个是多少位的adc啊 感觉精度不够啊

网友H:
如果ADC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小,可以采用降低Vref的方式来提高ADC的分辨率和精准度

网友I:
稳定的外部参考电压可以提高ADC的精准度和稳定性。

网友J:
大多数ADC都提供了内部VREF,可以直接使用。内部VREF通常是经过精确校准的,可以提供较高的精度。

网友K:
选择稳定的参考电压源可以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L:
可以使用一个高精度的基准电压源来作为VREF。

网友I:
ADC的信号传输路径应尽可能短,且与其他信号线隔离。

网友M:
地线连接对ADC的精准度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K:
使用内部VREF、外部VREF、基准电压源或校准ADC等方式,可以提高ADC的精准度

网友N:
参考电压源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压信号,从而提高ADC的精准度。

网友O:
在ADC的电源引脚上使用去耦电容可以滤除来自外部低频与高频的电源噪声,保证ADC在量化编码过程中的基准源更加稳定,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P:
校准过程通常需要一个精密的基准电压源和一个可靠的数据处理算法。

网友M:
ADC的精度受很多因素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参考电压Vref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K:
内部参考电压的精准度和稳定性较高,完全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

网友N:
电源噪声可能会对ADC的精准度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去除或减小电源噪声。

网友Q:
使用线性稳压器件(如78XX系列)等稳压器,以确保从VREF获取的电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精度。这可以在电源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提供更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R:
可以通过使用滤波器、电容器、稳压器等方法实现。

网友S:
外部VREF需要通过一个精密的电阻网络来调节,以确保其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T:
不同的ADC芯片在精准度上可能存在差异,选择合适的ADC芯片可以提高ADC的精准度。

网友U:
单片机提供了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的选项,可以通过程序配置使用

网友L:
在ADC的参考电压源附近并联去耦电容,以滤除来自外部的低频与高频噪声。

网友V:
选择稳定的参考电压源,以避免不稳定的参考电压导致ADC转换结果的不准确。

网友W:
在单片机中,参考电压通常由内部或外部引脚提供。精度高且稳定的Vref可以提高ADC的精准度和稳定性

网友X:
选择稳定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Y:
高精度的ADC通常具有更小的误差、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信噪比

网友Z: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的Vref,可以使用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AA:
稳压器可以将输入电压稳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从而提高ADC的精准度。

网友AB:
过采样技术可以提高信号的采样率,增加信号的信息量,从而减小量化误差,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AC(2023-11-06):
adc的旌旗灯号传输路径应尽量短,且与其他信号线断绝。

网友AD:
地线毗连对于adc的精准度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AE:
一般来说是内部参考电压不乱仍是自力的参考电压比较稳定呢

网友AF:
ADC采样精度提高首先要保证参考电压稳定,其次是采样信号与软件滤波做好

网友AG:
这是自标定吗? 这个Vrefint还不如大部分的LDO精度高?

网友AH:
选择不乱的参考电压源可以进步adc的精度。

网友AI(2024-01-09):
功率噪声可能会对ADC的精度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消除或降低功率噪声。

网友AJ: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用于VCC输入电压是浮动情况

网友AK:
可以经由过程利用滤波器、电容器、稳压器等法子实现。

网友AL:
校准过程通常需要精确的参考电压源和可靠的数据处理算法。

网友AM:
外部VREF需要通过精确的电阻网络进行调节,以保证其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N(2024-03-02):
微控制器提供了一个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选项,可以通过程序配置和使用

网友AO:
一个高精度的参考电压源可以用作VREF。

网友AP:
影响ADC精度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参考电压vref的精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