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六脚IC请教

楼主:
今天一位同行遇到一支六脚贴片IC,不过本人尝试后未找到相关资料,现向各位坛友请教一下,先行谢过。

                            tyw  注

网友A(点评):
搜淘宝大小写也得写对才有奇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丝印太乱了,感觉就是折磨!

楼主(2023-08-03):
@tyw 前辈能费心看看吗?

网友B:
T叔应该是翻车了,这个看样子不是二极管芯片,否则它前面是D不是U。因为旁边有一个功率电感,照片外应该还有一个二极管,所以应该是DCDC芯片。这种芯片不用纠结具体型号,很难找到的,重新设计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叔应该是翻车了,这个看样子不是二极管芯片,否则它前面是D不是U。因为旁边有一个功率电感,照片外应该还 ...

的确如此,感觉就是坛友所说的DCDC集成电路。

                          tyw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