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为什么有两个堆栈

楼主(2023-08-03):
先来说堆栈是什么

堆(Heap):堆可以理解为一块内存,用户代码使用内存时从这块内存中分配,比如malloc函数。对于单片机来说一般情况下没有动态分配内存能力,大多数情况下不使用堆,有些操作系统有自己的内存分配函数。

栈(Stack):当func1调用func2时,处理器要保存现场(入栈),这里主要是func1的局部变量压入栈中,func2执行完毕后,从栈中恢复现场(出栈),func1继续执行。同样道理从用户程序到中断服务程序也有入栈出栈操作。有一点要注意,函数调用层次越深,局部变量越多(静态局部变量不算),使用的栈就越多,因此要合理编写代码。STM32是cortex-m3内核芯片,此内核是先进后出,满递减栈,先进后出好理解,所谓满递减栈就是栈指针指的位置总是满的,入栈时栈指针先减一个位置(对于cortex-m3来说是4个字节),然后放入数据。

综上所述,堆用的比较少,栈用的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是处理器自己处理,编程者无需过多干预。另外我们通常所说的“堆栈”这个词一般指的是栈。

cortex-m3有两个栈,也就是说有两个栈指针,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设置使用哪个栈。栈虽然有两个,但是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

第一个栈:MSP主栈

CONTROL[1]=0时,只使用MSP,这时候用户程序和异常(handler)共享同一个MSP栈。为了便于理解,说的直白一点,用户程序和中断程序都使用MSP,数据都保存在同一个栈中。

第二个栈:PSP进程栈

CONTROL[1]=1时,MSP和PSP都使用。用户程序使用PSP,中断程序使用MSP,数据保存在不同的两个栈中。比如说程序正在顺序执行,突然产生一个中断,处理器把现场保存在PSP栈中,然后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MSP栈,退出中断时从PSP还原现场,返回用户程序。

有人说了,编程好几年了,没觉得有俩栈呀?一般我们裸跑程序(不跑操作系统)的情况下,默认使用的是MSP,因为Cortex-M3内核的芯片上电后,寄存器CONTROL[1]默认是0,使用MSP,异常和用户程序,都用这一个栈。PSP根本就没用到,那位又说了,PSP什么时候用?搞过实时操作系统的朋友一般都知道这个PSP。操作系统为每个任务或者说线程分配了各自的栈,栈各用各的,互不干扰,线程栈用PSP,内核用MSP,把栈区分开更保险。

网友A:
堆栈 多大?

网友B:
中断处理更加可靠和高效,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堆栈溢出和数据覆盖问题。

网友C:
堆栈分开使用。这样可以确保中断处理不会干扰主堆栈上的代码执行,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堆栈溢出而导致的问题。

网友D:
通过使用两个堆栈,STM32可以有效地管理中断和异常处理

网友E:
stm32的双堆栈是什么意思?

网友F:
STM32堆栈解读 堆是堆,栈是栈,都属于RAM,当内存不够时,要知道所定义数据存在哪里

网友G:
在未使用操作系统的情况,一般只用一个 MSP。

网友H:
分析.map文件, 堆和栈

网友I:
这种设计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J:
是为了中断使用方便吗?

网友K:
好像是为了避免栈溢出和数据覆盖的吧

网友L:
默认堆栈,用于处理中断和异常。

网友M:
STM32单片机闪存存储器里存储的是哪些内容?

网友N:
STM32单片机能够有效地处理多个中断和异常情况。

网友O:
MSP主堆栈,用于中断异常处理服务 Psp线程堆栈,用于线程任务

网友N:
STM32 物理上有两个栈,一个是 PSP,一个是 MSP

网友P:
data和bss比较好理解就是一些全局变量。堆和栈的空间可以由我们来自由设定

网友Q:
STM32单片机中有两个堆栈的设计是为了支持不同的运行模式和中断处理。

网友R:
保系统在这些情况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S:
好像一个是给中断用的吧

网友T:
STM32F1默认设置值0x400,也就是1K大小。

网友U:
分开使用可以降低栈溢出风险吧

网友V:
分开好像能提高效率吧

网友W:
中断处理比较方便吧

网友X:
减少数据覆盖的可能吧

网友Y(2023-10-20):
一般只用一个 MSP

网友U:
防止数据被覆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