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56的CCP输入捕获

楼主(2023-08-04):
有没有哪个大哥用过CCP的多通道输入捕获啊,官网给的都是单通道的输入捕获,我现在是CCP18的4个通道分别捕捉4路PWM,怎么实现?就用普通的输入捕获就可以,不用PWM测量

网友A(2023-09-04):
ccp是芯旺单片机独有的模式吗?

网友B:
这种模式对被捕获信号有相关的要求吗

网友C:
多通道之间是配合工作还是独立工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cp是芯旺单片机独有的模式吗?

不是的 很多厂家的芯片都有这个功能模块的

网友E:
同一个模块如CCP18只能打开1个通道捕获,PWM测量模式是个特例,通道1和通道2同时捕获。

网友F:
不同的通道使用的是不同的寄存器且分别独立是吗

网友G:
我们可以在运行过程中更改比较的数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