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27重定向printf无法打印

楼主(2023-08-05):
IAR已经设置library-full。用的是USART2
也加入以下代码: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发现运行printf时,会卡死在usart_flag_get这个函数里跳不出来。

网友A:
USART2的发送中断使能了吗?建议查看寄存器中断位。

网友B:
是不是没有使能发送完成中断啊

网友C:
寄存器中断位问题

网友D:
要是keil我还能说两句,IAR我可真不行了

网友E:
一般你可以自己写个重定向函数的,就可以不用选择library-full了吧

网友F:
是不是你那里的标记没清掉,或者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G:
感觉写的没啥问题啊,咋就出不来呢?

网友H:
可能一直为低呗,导致现在一直循环出不来,是吧

网友I:
这个应该是IAR高版本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J:

检测以下串口号

网友K:

参考IAR的相关文档,版本太高!

网友L:
老师,可以加您微信问个问题吗?

网友M(2023-09-05):
iar的printf我也没搞成功过

网友N:

用延时代替查询标志也可以

网友M:
是不是串口配置错了啊

网友O:
自己写一个重定向代码吧

网友P(2023-10-07):

很可能是串口没配好,先确认一下串口时钟开了没? 串口初始化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