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求推荐哪款芯片可以做独立7路PWM调光?

楼主(2023-08-04):
求推荐哪款芯片可以做独立7路PWM调光?

xch
TLC6C5816

网友A:
07系列(071)可以试下,6对MCPWM输出可以独立控制,外加4个通用定时器,官网有例程参考。

网友B:
STC8G2K48S4,45路15位增强PWM,专门针对舞台调光市场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C:
STC32G64S4,有45路PWM,专门为舞台灯光而生的。

网友D:
舞台调光市场不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