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关于串口通信意外卡死的严重问题,有哪位兄台遇到过不?!

楼主(2023-08-04):
当前使用 N32G031C8L7,基于串口1都进行了测试(200ms 收一帧 20字节的数据,收到后判断后回复),几百帧或2000帧左右,程序出现意外卡死(设置了独立看门狗,看门狗复位)的严重问题!
修改了一下程序,在 N32G032C8L7 下进行再验证 (证明不是N32G031  RAM不足引起的意外溢出 ),意外卡死问题仍旧!!(变量清零,溢出的可能性极小)
问一下,有那位兄台或大侠,遇到过这问题不?!

程序的基本情况:
1、初始化 SysTick 中断 每2ms 中断一次 (用于系统计时)
2、串口1   115200,NONE,8,1
当前KEIL 编译后 RAM 占   4.91kB(N32G032C8L7下,有16K RAM  64K FLASH),FLASH约占 40KB

//系统tick 初始化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if(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SYSTICK_2MS)) // SYSTICK_2MS = 5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 NVIC_InitType
}

//N32G032 串口1 中断
void USART1_2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ntStatus(USART1, USART_INT_RXDNE) != RESET)  //USART_FLAG_RXDNE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1));

              if(Usart1.rec_len < Usart1_MAX_REC)  //
                {                                                                                // USARTx->DAT = (Data & (uint16_t)0x01FF);
                        //Usart1.rec_buf[Usart1.rec_len++] =         (unsigned char)(USART1->DAT & (uint16_t)0x01FF);
                        Usart1.rec_buf[Usart1.rec_len++] =         (unsigned char)(USART1->DAT & 0x01FF);
                        Usart1.rec_existflag = 1;
                        Usart1.rec_dltime = Uart1_Max_Rec_DLTime;
                }
                else
                {
                        Usart1.rec_len = 0;
                        Usart1.rec_existflag = 0;                  //
                }
    }

        //SET
        //if (USART_GetIntStatus(USART1, USART_INT_TXC) != RESET)
        if (USART_GetIntStatus(USART1, USART_INT_TXDE) != RESET)
    {
                if(Usart1.tran_pos < Usart1.tran_len)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1));
                         assert_param(IS_USART_DATA(Usart1.tran_buf[Usart1.tran_pos]));

                        USART1->DAT = Usart1.tran_buf[Usart1.tran_pos];
                        Usart1.tran_pos++;
                }
                else
                {
                        Usart1.tran_pos = 0;
                        Usart1.tran_len = 0;
                        Usart1.tran_enable = 1;
                        //USART_ConfigInt(USART1, USART_INT_TXC, DISABLE);
                        USART_ConfigInt(USART1, USART_INT_TXDE, DISABLE);
                }
    }
}

楼主:
个人感觉就是有某个地方的初始化没弄好,或是串口某个地方的标志位什么的 没处理到 而引起程序飞了!

网友A:
肯定严重,你的接收数组溢出时,没有读取接收寄存器,是个逻辑漏洞,跟芯片无关。

网友B:
没看到Usart1.rec_buf 的定义,无法确定这个数组是否够大.
没看到Usart1.rec_len的初始化,如果是随机值,那数组可能越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严重,你的接收数组溢出时,没有读取接收寄存器,是个逻辑漏洞,跟芯片无关。 ...

溢出后继续不断的读 接收寄存器 ? 当前已经接收长度清零 < Usart1.rec_len = 0;>  继续有数据的话,会回到上方的 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Usart1.rec_buf 的定义,无法确定这个数组是否够大.
没看到Usart1.rec_len的初始化,如果是随机值,那数 ...

初始化就是清零   这个有操作的  接收数据长度 50   因为是对应蓝牙使用的 蓝牙一帧就是 20字节

楼主:
还有使用芯片调试时,这个函数  USART_ClrIntPendingBit   还是 USART_ClrFlag  这个函数,一调这个函数就卡死 !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某个标志的问题  盲猜!当前解决不了!

网友C:
搞了几十年单片机,串口通信这种简单的收发,基本不会出现卡死的说法。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栈溢出了 局部变量的占空间远远小于全局变量占空间 如果数组占用空间太大就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了几十年单片机,串口通信这种简单的收发,基本不会出现卡死的说法。

能不能说   我也是十几年来第一回  (手动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栈溢出了 局部变量的占空间远远小于全局变量占空间 如果数组占用空间太大就会溢出 ...

修改过程序的 堆栈区,增大了一倍 结果一样    N32G032 的RAM ,也较 N32G031的 RAM大一倍  没什么改变

网友E:
if(Usart1.rec_len < Usart1_MAX_REC)  //
                {                                                                                // USARTx->DAT = (Data & (uint16_t)0x01FF);
                        //Usart1.rec_buf[Usart1.rec_len++] =         (unsigned char)(USART1->DAT & (uint16_t)0x01FF);
                        Usart1.rec_buf[Usart1.rec_len++] =         (unsigned char)(USART1->DAT & 0x01FF);
                        Usart1.rec_existflag = 1;
                        Usart1.rec_dltime = Uart1_Max_Rec_DLTime;
                }
                else
                {
                       temp = ( unsigned char)(USART1->DAT & 0x01FF);
                        Usart1.rec_len = 0;
                        Usart1.rec_existflag = 0;                  //
                }

这边没读一直卡死在中断了

网友F:
是不是内存溢出,看下你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内存溢出,看下你的程序。

没有的      KEIL 编译后 RAM 占   4.91kB(N32G032C8L7下,有16K RAM)

网友G:
我没研究你的程序,只是告诉你我以前的一个经历:

我们的产品用了很多年,串口通讯一直是正常的,有一次,客户修改上位机的app,结果串口死机了,单片机其它部分工作正常,原因是通讯负荷太大,但是奇怪的是单片机检测到串口死机后,用软件复位指令无法使串口恢复正常,必须对串口重新初始化才行,单片机是台湾产的arm芯片,我严重怀疑芯片有bug,但是供应商不承认。后来客户限制了通讯负荷,故障就没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没研究你的程序,只是告诉你我以前的一个经历:

我们的产品用了很多年,串口通讯一直是正常的,有一次, ...

您好,谢谢你的分享,当前的也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只是,因为这边测试是每200ms才一帧数据(含收发),每帧数据20字节,115200的速率。正常来说,芯片应该是完全处理得过来!
另外一种情况,当前帖子没有说明,在没有高速通信时(每5秒会收到一帧数据,约40字节),也会出现卡死看门狗复位(机率较小)。
不管是那一种,意外复位要处理的现场场境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f(Usart1.rec_len < Usart1_MAX_REC)  //
                {                                            ...

您好  此点与中断主函数无关的  正常来说,因为标志位已清,缓冲区的数据读不读,与其他都无关了

基于您的提醒,缓冲区长度溢出后,也读数据缓冲区  对此点进行了再验证,经测试,意外卡断复位的事没有改变。

楼主:
情况汇报:
1、原程序,在官方技术李蒙蒙工程师的大力支持下,经多次不同时段测试,最后在官方的N32G032C8L7的开发板上跑近一小时,20Bytes/1帧/200ms(含收发)。除出现部分丢包现象外,没出现卡断现象。
2、开发板的芯片运行电压是3.3V ,我这边的芯片运行工作电压是 5V 。此可能是最大的区别。
3、因此,需要对芯片在 3.3V的实际工作条件下继续进行验证。有结果的话,会再向大伙汇报,谢谢大伙了哈!

楼主:
情况汇报:
重画了pcb板,让N32G032C8L7 在3.3V下工作,经测试,卡断现象还是存在!
程序与在仿真板上的连续测试,除了串口收发端口(IO口管脚)不一致外(映射使用的IO不一样),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了!
搞不懂了!!

网友H:
RAM不足引起的?

网友I:
记录一下卡死时候寄存器的信息,看一下卡死之前是执行到哪一条语句

网友J:
这个需要详细看一下看门狗的喂狗位置了

网友K:
如果是因为ram不足引起的话 是不是在编译过程的时候会报警呢

网友L:
如果降低发送数据的速度还会发生卡死吗

网友M:
我们可以人为的建立一个双缓冲吗

网友N:
在接收函数中是不是出现了死循环导致无法喂狗呢

网友O:
能不能验证是在具体什么位置上卡死的呢

网友P(2023-09-03):
标志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