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代问=双向LLC

楼主(2023-08-04):
双向LLC,反向运行时相当于SRC,不会存在直流偏置的问题吗,一旦有直流分量会产生偏磁问题,但是似乎论文里面都没有提及这个?

楼主:
@xch 坛友能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h 坛友能给指点一下吗?

全桥的才有问题。串联一个电容就可以自动平衡,解决直流偏磁

@xch :好的,谢谢坛友!
xch
@王栋春 :论文可以不用提这种误差细节。主要关注论文具体论点。如果论点是有关误差的就得提出
那么为何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是论文错了还是不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