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CW32L083系列] CW32L083评估板学习-2.新建MDK点灯工程并使用SWD和ISP两种方法烧录

楼主(2023-08-0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新建MDK点灯工程并使用SWD和ISP两种方法烧录
先创建一个文件夹,把官方库放进去,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创建额外的文件夹
打开Keil,选择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
选择刚才创建的文件夹
在接下来的窗口中选择CW32L083VC
在接下来的窗口中勾选这两个,注意core后面的版本,如果版本低于5.1.0之后编译时还会报错,如何解决请参考上一篇帖子最后的链接
按照自己喜好在工程内创建分组,添加必要的库文件
选择工程目录下的Libraries\src中的文件
你可以直接全部添加,也可以只添加自己需要的,这里只添加了点灯必要的
添加库头文件路径,将工程目录中的Libraries\inc和USERCODE文件夹添加到路径中MDK会自动转为相对路径
如果有自己定义的头文件需要包含,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流程添加,如果想使用绝对路径直接在这个界面输入路径即可,路径间用英文的;分隔
接下来配置工程其它参数,仿照官方例程的参数配置即可
这里可以选择使用AC6,有一个库文件没有适配AC6,但是现在没用到它,如果之前添加库文件时直接添加了全部,这里选AC6编译时就会报错,如何解决请参考上一篇帖子最后的链接
如果需要输出hex文件,要勾选这个
这里要选C99
修改自己使用的烧录器
成功识别烧录器和芯片的话这里是这样的
勾选这个,不然程序烧录完后不会自动运行
接下来创建一个main.c文件
在新建的main.c中写好点灯用的代码
编译会报警告:&的优先级比==低
有个类似的问题之前有人提出过,可能会导致一些中断出问题,之后官方也更新了一次固件库,看来把这里漏掉了,先手动改一下吧,把(IT) & 0xFFFFFFE0加上括号
重新编译OK没警告了
烧录看看效果
接下来介绍一下如何用ISP烧录程序,如果PA13 PA14被配置成普通IO导致SWD烧录不能识别,或者手头没有SWD的烧录器,可以通过串口用ISP烧录程序
先到官网下载CW32_Pragrammer https://www.whxy.com/files/doc/CW32_Pragrammer_V1.70.zip
要进入ISP烧录模式需要将BOOT引脚上拉后再通电
用跳线帽或者杜邦线连接BOOT和VDD,串口TX连接PA13(SWDIO) RX连接PA14(SWDCLK)(L083这个芯片实测不连接RST也能正常进行ISP烧录,其它型号的可能需要额外连接RST例如F030)
串口连接电脑后打开CW32_Pragrammer(一定要先连串口再打开CW32_Pragrammer,这个软件没法刷新串口列表),选择正确的串口然后点击连接编程器
选择芯片和待烧录的程序然后点击在线编程
烧录成功

在KEIL里新建CW32L083的工程,并完成烧录

网友A:
ISP还是第一次,感谢分享!

网友B:
SWD即能烧录也能在线调试

网友C:
可以使用SWD 和ISP 两种方法进行烧录。

网友D:
SWD是一种用于调试和烧录的串行接口协议,常用于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

网友E:
usb isp怎么烧录

网友F:
参考CW32L052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G:
ISP是一种通过芯片的引脚进行烧录的方法,常用于不具备调试功能的微控制器

网友H:
需要注意烧录过程中的安全性,防止程序被恶意篡改或者数据丢失。

网友I:
如何将CW32L083的调试口设置为普通IO口

网友J:
jlink如何3个脚烧录

网友K:
一般使用SWD烧录调试

网友L:
在线调试都是很实用的BUG修改方法

网友M:
一般情况下Jlink使用使用SWD比较多

网友N:
Jlink使用SWD即能烧录也能在线调试

网友O:
我用创芯工坊POWER WRITER编程器设置加密的时候,发现 CW32F003 系列有加密次数限制,共24次,加密一次减一次。
芯源官方资料没有提及此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除 F002 003 以外的mcu又没有了这个次数限制。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用创芯工坊POWER WRITER编程器设置加密的时候,发现 CW32F003 系列有加密次数限制,共24次,加密一次减一 ...

Yes,CW32F003/F002有加密次数限制:48次,第三方的编程器软件此处有误。
其原因是存储FLASH加密信息的字节块只有48个字节,且不能整页(512字节)擦除。
其它型号的CW32 MCU均无此限制。

网友Q(2023-09-04):
这两种烧录方法的选取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

网友R:
如果超过加密次数限制  的话 会被锁死或者不可挽回吗

加密次数用完之后,就无法更新代码了,MCU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S:
二者在接线 引脚以及烧录的成功率上有比较吗

网友T:
在使用isp烧录的时候有不同选择的引脚吗

是的,对于有BOOT管脚的CW32 MCU,BOOT=1时,复位MCU之后,MCU就运行芯片固化的BootLoader程序,然后就可以通过UART1接口,利用ISP协议,进入ISP烧录;对于没有BOOT管脚的CW32 MCU,在复位MCU之后,将监测MCU的UART1_RXD(SWDIO)管脚是否存在 50kHz 的方波?如果有,则延时进入ISP模式。否则,运行用户程序。

网友U:
对flash操作的那个工具是官方配置的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这两种烧录方法的选取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

选择哪种烧录方式 ,与应用有关,比如:如果SWD接口已禁用或者被设置为GPIO,如果想更新代码的话,就必须采用ISP方式;通常使用SWD接口烧录即可。

网友V:
操作工具从哪里可以下载到啊 需要破 解吗

网友W(2023-10-07):
如何刻录USB和ISP

网友X:
怎么将cw32l083的调试口设置为平凡引脚口

网友Y:
SWD可以在线刻录和调试

网友Z:
Jlink can be burned and debugged online using SWD

网友AA:
如何烧三条腿的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