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PWM互补输出中间对齐自动触发ADC采样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2023-08-04):
如题,实现此项目一般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A:
中间对齐是指的什么 电平的中间对齐吗

网友B:
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但是估计同步性不会太好

网友C:
我估计这种实现方式必须要启动定时器了

网友D:
可以 但是得看楼主对这个精度的 要求了

网友E:
得用两路pwm输出 一路定时器  在定时中断里边启用adc

网友F:
我估计芯片至少得支持两路pwm输出 吧

网友G(2023-09-03):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H:
中间对齐,并触发ADC采样是可以的,用过!  如果不是特别要求,还是不要中间对齐,这里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