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启动不了MCC

楼主(2023-08-05):
#申请原创#
使用PIC16F17146核心板建立项目,但无论如何都启动不了MCC,启动MCC时会出现两个提示:

然后自动连接服务器,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后自动停止:

或者出现提示:没有搜索到结果。

以前使用其他核心板时也偶尔会遇到相同情况,只要选择在深夜后或凌晨网络比较空闲时就能连接上,顺利进入MCC的界面。但这次多次选择各时段测试,甚至于半夜两、三点钟开机测试都不能启动MCC。有没有链接可以下载文件到本地,再从本地启动和升级MCC呢?

网友A:
像这种自动更新的都不好使,因为服务器在国外,就像MDK的在线安装pack一样。

楼主:
是啊,之前也有一次无法启动MCC,还是厂家工程师提供链接先下载到本地电脑安装,才顺利地进入MCC的。

网友B:
一般不用软件自带的在线更新服务

网友C:
第一次启动确实慢。

网友D:
重装软件试试

网友E:
取消自动更新服务,或者把网络先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消自动更新服务,或者把网络先断开。

首次使用的芯片需要下载对应的升级包,断开网络就会直接停止MCC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