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30C8T6使用B6和B7作为串口0的问题

楼主(2023-08-05):
有没有使用B6和B7作为串口0使用的,我设置的不管用,没有输出发出来

网友A:
是不是得复用一下才行啊?

网友B:
按照ST的逻辑好像需要复用指定的才行,比如AFIO_6 啥的,你还得参考手册来修改才行

网友C:
你仿真,看看程序执行那一段了么

网友D:
你用printf打出来的吗?如果是的话,你还需要重定义才行哦

网友E:
你接个串口助手试试,也许就有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