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问题已解决]N32G435使用USB模拟CH340失败,请教大神

楼主(2023-08-05):
由于win7下驱动安装不方便,所以想让N32的CDC直接模拟CH340。

参考了网上STM32模拟CH340的程序,结果并不理想。

现在插上USB,系统可以识别,也可以正常打开虚拟串口,但是不能发送数据。

以下是使用USBlyzer获取的数据,枚举应该是没问题了,但是截取的数据好像找不到端口

程序与stm32的已经比对过,没找到具体的原因。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另外也附上了STM32测试成功的程序,有需要的可以参考

23/8/8

问题已经找到了,原因还是出在端口配上,眼瞎了,tx与rx的配置搞反了,所以一直无法正常通讯。

非常感谢代理的技术支持。

//    SetEPRxStatus(ENDP2, EP_TX_NAK);
//    SetEPTxStatus(ENDP2, EP_RX_VALID);
    SetEPTxStatus(ENDP2, EP_TX_NAK);
    SetEPRxStatus(ENDP2, EP_RX_VALID);

非常低级的失误,来回看了多少遍就是没发现,气死了

这样将usb_prop.c中的端口配置搞好就可以正常通讯了,至此模拟ch340的功能已经完成了

移植好的程序也上传了“Virtual_COM_Port_CH340”,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STM32 CH340-USB-COM.rar

网友A:
USB虚拟串口?安装官方的驱动没有?

楼主:
我是模拟CH340,一种USB转串口的芯片

楼主:
硬件和系统问题已经排除了,现在可以确定问题出在Virtual_Com_Port_NoData_Setup中,打开串口以后不断调用并传入Virtual_Com_Port_NoData_Setup(1),而在STM32中并未传入过1。

再往上找就到了usb_core.c了,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底层,所以还在排查这个RequestNo=1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就是虚拟串口吧?怎么叫模拟CH340了。

楼主:
VID,PID,驱动都用CH340的,所以叫模拟CH340。在win7下,安装驱动会比较简单

网友C:
STM32的代码不能拿来直接用吧

网友D:
USB虚拟串口?

网友E:
模拟CH340,一种USB转串口的芯片

网友F:
问题出在Virtual_Com_Port_NoData_Setup中

网友G:
打开串口以后不断调用并传入Virtual_Com_Port_NoData_Setup(1),而在STM32中并未传入过1。

网友H:
再往上找就到了usb_core.c了

网友I:
排查Request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