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735芯片用exmc和fpga连接 为什么写信号不能拉低

楼主(2023-08-05):
fpga_timing_init_struct.asyn_access_mode = EXMC_ACCESS_MODE_A;                // 异步访问模式
                        fpga_timing_init_struct.syn_data_latency = EXMC_DATALAT_2_CLK;                //配置数据延迟
                        fpga_timing_init_struct.syn_clk_division = EXMC_SYN_CLOCK_RATIO_2_CLK;      //配置时钟分割比
                        fpga_timing_init_struct.bus_latency = 0;                                   //配置总线延迟
                        fpga_timing_init_struct.asyn_data_setuptime = 15;                      //配置数据设置时间
                        fpga_timing_init_struct.asyn_address_holdtime = 3;                     //配置地址保持时间
                        fpga_timing_init_struct.asyn_address_setuptime = 8;                        //配置地址设置时间

                        fpga_init_struct.norsram_region = EXMC_BANK0_NORSRAM_REGION0;        //使用0
                        fpga_init_struct.cram_page_size = EXMC_CRAM_AUTO_SPLIT;           //页地址大小
                        fpga_init_struct.write_mode = EXMC_ASYN_WRITE;                       //  异步写模式
                        fpga_init_struct.extended_mode = DISABLE;                              //
                        fpga_init_struct.asyn_wait = DISABLE;
                        fpga_init_struct.nwait_signal = DISABLE;
                        fpga_init_struct.memory_write = ENABLE;
                        fpga_init_struct.nwait_config = EXMC_NWAIT_CONFIG_BEFORE;
                        fpga_init_struct.nwait_polarity = EXMC_NWAIT_POLARITY_LOW;
                        fpga_init_struct.burst_mode = DISABLE;
                        fpga_init_struct.databus_width = EXMC_NOR_DATABUS_WIDTH_16B;
                        fpga_init_struct.memory_type = EXMC_MEMORY_TYPE_SRAM;
                        fpga_init_struct.address_data_mux = DISABLE;
                        //fpga_init_struct.read_write_timing = &fpga_timing_init_struct;
                        //fpga_init_struct.write_timing = &fpga_timing_init_struct;

                        exmc_norsram_init(&fpga_init_struct);

                        exmc_norsram_enable(EXMC_BANK0_NORSRAM_REGION0);//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楼主:
读写测试   拉低的都是NOE         NWE一直是高电平    有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你FPGA那边的IO配置是不是没有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PGA那边的IO配置是不是没有弄对

FPGA那边的 noe和nwe都是  input啊   还是有啥配置?

网友B:
你可以尝试断开FPGA端,看下GD端是否正常

网友C:
是不是FPGA一端的IO配置没对啊,强制钳位了。

网友D:
GD32H735从哪里搞到的,,好像还没开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32H735从哪里搞到的,,好像还没开售吧?

GD759  搞得样片

网友D:
哦哦,,测试下来怎么样

网友E(2024-05-09):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F:
io配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G(2024-07-31):
FPGA一端的IO配置可能是没弄对。

网友H:
FPGA端的IO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I:
GDF735芯片与FPGA之间的物理连接可能存在问题,如接触不良、引脚短路或开路等。

网友J:
EXMC的配置可能未正确设置写信号的参数,如写模式、数据延迟、时钟分割比等。

网友K:
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可能受到干扰或衰减,导致写信号无法稳定地拉低。

网友L:
根据GDF735芯片的数据手册和EXMC的参考手册,重新配置EXMC的相关寄存器。

网友M:
检查并优化信号传输路径,包括使用高质量的连接线、连接器以及合理的PCB布局。

网友M:
检查并修复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