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LC的震

楼主(2023-08-05):
此乃软件模拟,理论上也该能行。

@王栋春 : 灯泡半週通电,阻值就会波动,这就可模仿电容充放电的效果。
坛友能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A:
白炽灯?温度升高阻值变大?
实际由于R3较大,或运放驱动能力弱,灯泡可能亮不起来.

楼主:
这种电路不实用,甚者连给入门者练手的价值都没有,但可强化抽像思维,晓得了东西可以怎样用。

楼主:
LED未面世时,指示灯不就是氖泡或小电珠吗?!
那种小电珠(白炽灯)用的电压只是几V,功率只是毫瓦级,15V的电压,串个十几Ω的电阻,能亮,不过必须用两个,交替通电,阻值才能涨落。

楼主:
普通电阻,全波供电跟交替馈电,负荷相同,但是,白炽灯以交替通电方式调光,会更费电!!

应该说,以半波通电方式调光会更费电 才对。

楼主:
这是双稳态触发器的原始拓扑,真空管时代就有。
这个交叉耦合电路的配置只有电阻,不会震荡,想让它震荡而不改变拓扑,方法一,把Rc换成电感,方法二,就是如这图所示。
小电珠,还得要两个,但不需二极管隔离,因为,电珠使用的道路不是单线双行,而是交替开放,单线双行或交替切换,都可让两颗电珠交替发热冷却,出来的效果就是 伪电容。

楼主:
闪闪灯与流水灯,捣鼓过的电子爱好者应该不少吧,
网上相关资料不缺,亦有书本可供学习,不过以我所知所见,灯的角色从来都是负载。
白炽灯没有负阻,不能扮演有源器件,但跟LED比较,还是可以作为震荡器的主震配置。
纵观中外古今,这**是不是我第一个想出来的,不知道,若不是,也太正常,也许那人觉得不好玩,没价值,那就没去付诸一试。

同样是闪,但是,灯带电路跟电路带灯,就不一样!

楼主(2023-09-06):
这帖,就利用这楼层吧。

仿真虽不可尽信,但也靠谱。

仿真虽不可尽信,但也靠谱。

楼主:
GIC,不就是经常拿它模拟电感的吗?!
电容,当今最大容量几何,GF级的有吗?!
如果我以灯泡加二极管楞充电容,是不是可模拟出GH甚至TH级的等效电感来呢?!

楼主:
忽发奇想,如果我把文氏电桥中的 RC带通网络 换成  PTC+NTC,不知道还能震不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忽发奇想,如果我把文氏电桥中的 RC带通网络 换成  PTC+NTC,不知道还能震不能?!
...

不行!!
文氏电桥属于线性电路,必须使用贮能元件,纯阻性的只能用于逻辑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GIC,不就是经常拿它模拟电感的吗?!
电容,当今最大容量几何,GF级的有吗?!
如果我以灯泡加二极管楞 ...

GIC,是他激,作为阻抗元件,勉強可以但只能用于极低频,
震荡,是自激,作为「伪电容」,只能模仿 0°至90° 这一段,那就不能用于线性的震荡电路中。

楼主(2023-10-23):
按顶层所示,以LM324搭建实体电路,各电阻的阻值当然要按灯泡参数配合,
效果是,电路有时能自启,有时不能,小电珠亮了两秒不到就熄灭 ,电路也就不动了,
白炽灯也是普通电阻,当电路的稳态 (运放饱和) 被小电珠破坏的一瞬间,运放关断,反相输入端的电位沒被保留,那就跟同相输入端一起归零,
运放截止,并非因为两个输入端电位归零而是相等,能让两输入端稳定于等电位状态 (而且跟各电阻阻值无关) 的,亦只有待机状态,一旦回到待机 (截止) 状态,就可能不再启动,加上 0.01µF电容助推才会持续跳转。

楼主:
当两输入端等电位时,共模电位不是零,当运放关断时,同相输入端立即归零,反相输入端的电位被电容短暂维持,那就合符运放翻转所需的条件,
这电路,将灯接到 ±Vcc 上,利用热惯性营造浮动分压,使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位 在翻转瞬间来不及回零,跟电容异曲同功,果然,这样做真的行,而且还省去那两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帖,就利用这楼层吧。

此电路震荡的原理,是大环路负反馈,
各级的反相端都不是本级控制的,所以其电位不受自身翻转的影响,
当运放截止的一剎那,同相端电位立即归零,反相端的电位却仍被前级保留,
得出的结果就是,输入端的差模电压在运放截止时就已率先反转,这就令运放无法关机。

网友B:
继续努力,期待阁下他朝成为伟大的发明家,造福世人!

楼主(2023-11-23):
引用 楼主:
这帖,就利用这楼层吧。

这是环形震荡器的典型架构,
环形震荡器,其实有 相移与弛张 两种,
相移的不能拆分,弛张的各级可独立运作,
触发器,以时脉驱动,各级直接耦合就可以,
时钟源其实就是个震荡器,我用一个「电容」充当时钟。

两颗小电珠合起来,就相当于一个 ESR很大的电容,无法做到 电压不能突变,但是,能渐变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