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门外汉的一些想法

楼主(2023-08-05):
①滤波的节数愈多愈好,不一定吧?!
②整个电源都是交流地,适用于一切电路?!

楼主:
R2是连着两个射极的。

网友A:
有十全十美的电路吗?
要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R2是连着两个射极的。

你的意思是R2上端可以连输入电源正极?其实D2是有内阻的,R2上端接输出会使D2两端电压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R2上端可以连输入电源正极?其实D2是有内阻的,R2上端接输出会使D2两端电压更稳定.
...

稳压管的实体电阻不小,但动态电阻很低,可是还未能为零。
用T1输出作偏置,D2受到的扰动自然小,一般而言,大慨不会有人无聊的而R2上并个电容。
这串联稳压器电路可谓烂大街了,但除非T2射极完全接地,否则不一定是个负反馈拓扑,如果R2并联电容,反而稳不了压,甚至还有震荡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压管的实体电阻不小,但动态电阻很低,可是还未能为零。
用T1输出作偏置,D2受到的扰动自然小,一般 ...

哦,那你说“R2是连着两个射极的”是啥意思?

楼主:
上图,把R3和R4砍了,妥妥的负反馈;电源两极都可作交流地。
下图,把C3C4C5接到集极,还是滤波器吗;而且,三级滤波,如果电源内阻大,这电路就相当于相移震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你说“R2是连着两个射极的”是啥意思?

这电路已有一个 集基直耦,再加一个射极直耦,就是 斯密特触发器 的架构,在这电路中虽成不了气候,但可视作隐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电路已有一个 集基直耦,再加一个射极直耦,就是 斯密特触发器 的架构,在这电路中虽成不了气候,但可 ...

哦,这意思啊,虽然我也不太懂,但T1的发射极与T2发射极之间隔了电阻R2,R2一般很大,且D2的动态电阻很小,不容易振荡的。

网友C:
啥意思?2个图,功能都不一样

楼主:
①传导干扰!
②介质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意思?2个图,功能都不一样

是的,这里每个电路的功能都不同,我在本帖谈论的亦不是功能,而是一些慨念上及原理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R2是连着两个射极的。

文氏电桥震荡器的另类拓扑。
初看死活不明白,现在理解了。

楼主:
串联馈电相移震荡器,把R3和R4敲掉,电压并联负反馈妥妥的,而且,那两个电阻顶天立地都行。
但是,电子(电源)滤波器就不行,所有电容必须立地,而且,RC用三节,就具备移相作用,倘若电源内阻较大,这滤波器就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