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96PCTA测评】+RTC电子时钟篇

楼主(2023-08-06):
HC32L196片内,配置有RTC计时器,通过例程可了解其用法。
通过函数RTC_Cfg()可进行计时值的校正,其内容为:
void RTC_Cfg(void)
{
    stc_rtc_initstruct_t RtcInitStruct;
    RtcInitStruct.rtcAmpm = RtcPm;           //12小时制
    RtcInitStruct.rtcClksrc = RtcClkRcl;         //内部低速时钟
    RtcInitStruct.rtcPrdsel.rtcPrdsel = RtcPrds;   //周期中断类型PRDS
    RtcInitStruct.rtcPrdsel.rtcPrds = Rtc1S;      //周期中断事件间隔
    RtcInitStruct.rtcTime.u8Second = 0x55;
    RtcInitStruct.rtcTime.u8Minute = 0x01;
    RtcInitStruct.rtcTime.u8Hour   = 0x10;
    RtcInitStruct.rtcTime.u8Day    = 0x17;
    RtcInitStruct.rtcTime.u8DayOfWeek = 0x04;
    RtcInitStruct.rtcTime.u8Month  = 0x04;
    RtcInitStruct.rtcTime.u8Year   = 0x19;
    RtcInitStruct.rtcCompen = RtcCompenEnable;
    RtcInitStruct.rtcCompValue = 0;//补偿值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偿
    Rtc_Init(&RtcInitStruct);
    Rtc_AlmIeCmd(TRUE);            //使能闹钟中断
}
此外,通过中断函数Rtc_IRQHandler()可实现秒计时的标志处理,其内容为: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PridItStatus() == TRUE)
    {
        flag = 1;
        Rtc_ClearPrdfItStatus();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依托上面2个函数及LCD屏显示函数,可快速地实现电子时钟的功能,其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int8_t i=0;
    stc_rtc_time_t readtim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GPIO外设时钟打开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Rtc,TRUE);//RTC模块时钟打开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L, TRUE);
    RTC_Cfg();                                         //配置RTC
    EnableNvic(RTC_IRQn, IrqLevel3, TRUE);                 //使能RTC中断向量
    Rtc_Cmd(TRUE);
    //使能RTC开始计数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L,TRUE);            ///< 使能RCL时钟
    Sysctrl_SetRCLTrim(SysctrlRclFreq32768);                ///< 配置内部低速时钟频率为32.768kHz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Lcd,TRUE);      ///< 开启LCD时钟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     ///< 开启GPIO时钟
    App_PortCfg();               ///< LCD端口配置
    App_LcdCfg();                ///< LCD模块配置
    Lcd_ClearDisp();              ///< 清屏
    Lcd_WriteRam(0,0x00000000);  ///< 赋值寄存器LCDRAM0
    Lcd_WriteRam(1,0x00000000);  ///< 赋值寄存器LCDRAM1
    while (1)
    {
        if(flag == 1)
        {
            flag = 0;
            Rtc_ReadDateTime(&readtime);
            second = readtime.u8Second;
            minute = readtime.u8Minute;
            hour   = readtime.u8Hour;
            day    = readtime.u8Day;
            week   = readtime.u8DayOfWeek;
            month  = readtime.u8Month;
            year   = readtime.u8Year;
            s=((d[(minute&0x0f)]+0x08)<<16)+d[minute/16];
            Lcd_WriteRam(0,s);
            s=(d[(second&0x0f)]<<16)+d[second/16];
            Lcd_WriteRam(1,s);
        }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RTC计时效果图

网友A(2024-04-02):
是否还需要对温漂进行单独的校正呢

网友B:
电路板上需要配电池吗 要不然断电了就没法正常计时了

网友C:
这个电子时钟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D:
这个开发板的屏幕是使用的串口屏吗

网友E:
都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对时钟进行校正呢?

网友F:
通过函数进行校正的时候的时钟源选用的是哪个啊

网友G(2024-07-31):
您的代码基本上完成了 RTC 的配置和 LCD 显示功能。主要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确保 RTC 和 LCD 配置的相关寄存器和参数符合芯片手册的要求。
处理和配置中断时要确保中断服务程序(ISR)正确。
Lcd_WriteRam() 函数用于将数据写入 LCD,确保这部分与您的 LCD 硬件配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