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芯片的SVD文件下载

楼主(2023-08-06):
请问一下沁恒芯片的SVD下载渠道,仿真缺SVD文件看不到寄存器的变化

网友A:
您好,一般直接新建工程都会带有SVD路径,直接复制粘贴到相应工程即可,CH32V系列MCU对应SVD路径如下:
CH32V003:${eclipse_home}template/wizard/WCH/RISC-V/CH32V003/NoneOS/CH32V003xx.svd
CH32V103:${eclipse_home}template/wizard/WCH/RISC-V/CH32V103/NoneOS/CH32V103xx.svd
CH32V203:${eclipse_home}template/wizard/WCH/RISC-V/CH32V203/NoneOS/CH32V203xx.svd
CH32V307:${eclipse_home}template/wizard/WCH/RISC-V/CH32V303/NoneOS/CH32V307xx.sv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一般直接新建工程都会带有SVD路径,直接复制粘贴到相应工程即可,CH32V系列MCU对应SVD路径如下:
CH3 ...

好的,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