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高效bin文件合并工具推荐

楼主(2023-08-07):
做IOT项目的时候,经常会将BIN 文件合并,现在用的是一个叫 UBIN(小乌龟) 的一个小工具,很好用但效率低,各位大大有没有高效的BIN文件处理工具分享下,跪谢!

网友A:
将2个bin文件写入flash,然后全部回读出来不就可以了 吗

网友B:
copy -b 1+2 3

网友C:
我主张是编写一个脚本来实现bin的融合。
但我学弟给的方案就是“沙发”所说,后来,我们就采取了沙发的方案,分别使用调试器写入,然后,回读出来,保存出工厂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2个bin文件写入flash,然后全部回读出来不就可以了 吗

方法可行,但你这样还不如现在 在用的工具方便啊

网友D:
直接打开,复制粘贴不行吗

网友E:
用可以编译二进制的编辑器,复制、粘贴即可!

网友F:
高效脚本来了: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6724373

网友G:
附件是我以前做OTA时特意请同时帮忙编写了一个Windows程序,使用非常方便,带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