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工作在3.3 v,和别的器件用io直接连接有问题吗?

楼主(2023-08-07):
请问一下大家,如果N76E003工作在3.3 v,和别的器件用io连接,别的芯片是5v供电的,io也是5v的,这时候两个io直接连接有问题吗,如果n76e003这边的io需要上拉电阻,上拉到自己的3.3v,会有问题吗?对方是上拉到5v的。

网友A:
两个IO口的电平不匹配会导致3.3V这边受到灌电流,5V还要确认是否可以识别3.3V的高电平。

网友B(2023-10-10):
为了确保正确连接和正常工作,建议查看N76E003和与之相连的其他器件的数据手册,了解它们的工作电压、逻辑电平兼容性和驱动要求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网友C:
N76E003的io 没有5v tolerence ,建议用level shiter 或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