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N76E003AT20是否可以完全替换STM8S003F3P6

楼主(2023-08-07):
新唐的N76E003AT20是否可以完全替换STM8S003F3P6

网友A:
相同封装 硬件 pin 2 pin (烧录pin除外) 软件部分不一致

网友B(2023-09-20):
尽管N76E003AT20和STM8S003F3P6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可能无法完全互换使用。如果你需要替换STM8S003F3P6,你可能需要查看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设计要求来选择最适合的型号。

网友C:
软件你要重写啊。

网友C:
内核都不同的,一个是ST的专有内核,一个是51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