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9h30f61对于 usb烧录软件烧录nandflash.的时候会去维护bbt坏块表吗?需要我们全部擦除一次才能做一次全部坏块检测吗?

楼主(2023-08-07):
新唐n9h30f61对于 usb烧录软件烧录nandflash.的时候会去维护bbt坏块表吗?需要我们全部擦除一次才能做一次全部坏块检测吗?

项目需要SD NAND存储芯片吗,可以送样测试,13537608950

网友A:
是的,nandflash擦除的时候发现坏块会做坏块标记。

网友B(2024-03-08):
应该是要全部擦除一次

网友C:
在使用USB烧录软件烧录NAND Flash时,是否会维护BBT(Bad Block Table,坏块表)取决于具体的烧录软件和操作流程。一般情况下,烧录软件会在烧录过程中检测NAND Flash中的坏块,并相应地更新或维护BBT。

网友C:
BBT是一种用于记录NAND Flash芯片中坏块位置的表格。由于NAND Flash芯片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坏块,因此在烧录过程中维护BBT非常重要,以确保在后续的使用中能够正确地管理和屏蔽这些坏块,以提高存储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