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RTP gcc.arm.ld memory issue

楼主(2023-08-07):
在build M4的软件时遇到memory size不足的问题,提示如下:

ld.exe: JelliesV3.elf section '.text' will not fit in region 'FLASH'

ld.exe: section ,data VMA [00010000,000102af] overlaps section ,text VMA [00080000,00011aa71]

在CMSIS\GCC\gcc.arm.ld 里面做了以下改动后就可以build成功也能在device里面顺利执行,这个改动是正确的吗?正确的话能,这里可以maximum set多少呢?

默认

MEMORY

  FLASH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10000

  RAM (rwx) : ORIGIN = 0x00010000, LENGTH = 0x10000

修改为:

MEMORY

  FLASH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20000

  RAM (rwx) : ORIGIN = 0x00020000, LENGTH = 0x10000

网友A:
最大为512KB,128KB (sram)+ 384KB(DDR)

有具体文档描述吗?依据是什么?
linux 从0x80000开始,所以才会有限制。具体参考TRM 6.4.4 Memory Organization 这个章节和 AN_0000_MA35D1_Linux_RTP_E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