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题是按下键松开后显示一串同样的数字,可是只想让它显示一个数字,程序中加了等待按键弹起的延时循环

楼主(2023-08-07):
问题是按下键松开后显示一串同样的数字,可是只想让它显示一个数字,程序中加了等待按键弹起的延时循环

网友A(2024-01-29):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按键弹起后的反弹效应导致的。在按键弹起时,可能会出现反复触发的情况,导致显示器上显示一串同样的数字

网友B:
你可以考虑在按键触发后增加一些去抖动的处理

网友C:
你可以在按键触发后增加一个短暂的延时,然后再检查一次按键状态,以确保只有一个有效的按键触发被处理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硬件去抖动电路或者软件去抖动算法来处理按键信号,以确保按键触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E:
在按键部分,增加一个20ms左右的去抖操作即可。

网友F:
你试试按键接个接地电容试试?

网友G:
我觉得是因为去抖没处理好吧

网友H:
网上有很多按键的单键,双键等操作函数的库,可以试试

网友I:
能看看你的程序吗?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J:
一般是没去抖,导致按键输出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K:
是不是你的按键弹起的循环出了bug?

网友L(2024-02-28):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你可以设置一个参数用于标志是否已经执行,就可以准确的执行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