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上实现计算器按键消抖后按一个键显示一串相同的数字,怎样解决?要求按下一个键显示一

楼主(2023-08-07):
M0上实现计算器按键消抖后按一个键显示一串相同的数字,怎样解决?要求按下一个键显示一

网友A(2023-12-17):
出一串说明你程序没有判离处理

网友B:
判断一下,判断按键抬起就好

网友C:
你程序处理一下就好了,直接显示一次

网友D:
按键一下显示一次呗,这个一直按了,所以显示一串了

网友E:
建议再做个按键抬起检测,抬起之后再显示数字

网友F:
这个我记得很多例程里都有按键的处理流程的,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G:
那你就做个判断按键抬起,就好了

网友H:
你应该是没做按键的状态检测,所以现在显示了一堆相同数字

网友I:
直接抄个例程多好,这种按键操作挺简单的,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J:
可以与前一个数据比较,如果一致,说明连按了,直接显示1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