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ZAN】有没有支持c++的库文件?

楼主(2023-08-07):
za, C++, AN
有没有支持c++的库文件?

网友A:
BSP可以在C++环境里编译,只要把中断函数用extern "C"{ } 包括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A(2023-09-20):
有很多支持C++的库文件。如标准库(STL)、Boost库、Qt库等等

网友B:
其实都是支持的。

网友B:
Keil本身就支持C++吧。

网友C:
本来就是支持的吧

网友D:
是否支持C++,这取决于所使用的开发环境和编译器。一般来说,如果使用的编译器支持C++,那么您可以在M058ZAN上编写和编译C++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