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自定义名称声明

楼主(2023-08-07):
我想做的功能,在原8051的程式写法如下

sbit myclock = P1^0;

在M0的程式中该如何声明?

在h file声明是这样写

#define  P10                       (*((volatile uint32_t*)(AHB_BASE + 0x4220)))

如果是声明成

#define  myclock                       (*((volatile uint32_t*)(AHB_BASE + 0x4220)))

感觉可读性不是很高,因为还要去查这个位对应的硬件位置。

网友A(2024-02-04):
这个的意思是和0进行异或计算吗

网友B:
这个方程式和下面的两种声明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为什么这两个要定义在一个位置上呢

网友D:
个人认为第二种声明方式是不正确的

网友E:
赋值是从右向左 应该对p0进行声明定义啊

网友F:
我觉得把这个地址定义成不能修改的就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