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将程序中数据表放到M453用EBI接口外挂的NOR flash中?

楼主(2023-08-07):
如何将程序中数据表放到M453用EBI接口外挂的NOR flash中?

网友A:
网上查一下 __attribute(),或查“如何把变量放到指定位置”。
首先在Optoin->Target里,把EBI地址范围填入。EBI地址空间就纳入了编译器的管理。
然后就可以和片内FLASH 一样用了。

网友B(2023-09-20):
参考M453和NOR flash的数据手册,以及相关的开发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C:
要将程序中的数据表放到M453通过EBI接口外挂的NOR flash中,你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确认硬件连接:首先,确保M453与NOR flash之间的硬件连接正确。检查EBI接口与NOR flash之间的连接器和信号线是否正确连接。
配置EBI接口:在程序中配置EBI接口,以便与NOR flash进行通信。这可能涉及设置正确的地址映射、数据宽度、访问模式等。请参考M453的数据手册和NOR flash的数据手册,以获取适当的配置信息。
初始化NOR flash:根据NOR flash的数据手册,初始化NOR flash。这可能包括发送适当的命令序列,以准备flash存储器用于数据传输。
复制数据表:将程序中的数据表复制到EBI接口外挂的NOR flash中。你可以使用内存操作函数(如memcpy)将数据表内容复制到指定的NOR flash地址。确保选择正确的目标地址,以避免覆盖重要数据或损坏flash存储器。
验证数据表:在将数据表复制到NOR flash后,建议验证数据表的完整性。可以通过读取flash存储器中的数据表,并将其与原始数据进行比较来实现验证。

网友:
有点难懂了。

网友:
EBI接口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