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ICP软件,加载APROM或/LDROM时,选择HEX文件时,如何设置未使用区域填FF

楼主(2023-08-07):
2.03版本,win7 -64bit系统下。

网友A:
手动可以直接更改HEX文件吧

网友B:
不需要填FF,芯片APROM没有用的部分就是FF

网友C(2023-09-12):
这种没用的为啥要添加FF啊

网友D:
你可以先全清,全清估计就是FF了,然后再下载芯片的数据呗

网友E:
你可以手动填,但是没啥意义

网友F:
这麻烦啊,为啥要改变成FF呢?

网友G:
你还是问FAE吧,他们能有一些便捷的方法吧

网友H:
你填FF也没啥用吧

网友I:
你把软件截图看看呗,看哪里能改,我帮你瞅瞅

网友J:
一般是没必要的,改成FF也是麻烦,而且意义不大

网友K:
你也不用那部分程序空间,你改成FF干啥

网友L:
估计是设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