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ICP Tool设置脱机烧写的设定,使能对脱机模式数据加密和配置位的安全加密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3-08-07):
用ICP Tool设置脱机烧写的设定,使能对脱机模式数据加密和配置位的安全加密有什么差别?

网友A:
脱机模式数据加密,是对烧录加密,需要输密码才能烧录,烧录到MCU的flash里的数据没有被加密。  而配置字里的安全加密是对MCU的FLASH加密。加密后数据能被读出来,下次要再写flash需要擦除整颗芯片

楼主(2023-09-20):
数据加密和配置位安全加密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保护的对象不同。数据加密侧重于保护程序数据本身,而配置位安全加密侧重于保护微控制器的关键设置和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安全要求来选择适当的加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