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RTP gcc.arm.ld memory issue

楼主(2023-08-07):
在build M4的软件时遇到memory size不足的问题,提示如下:

ld.exe: JelliesV3.elf section '.text' will not fit in region 'FLASH'

ld.exe: section ,data VMA [00010000,000102af] overlaps section ,text VMA [00080000,00011aa71]

在CMSIS\GCC\gcc.arm.ld 里面做了以下改动后就可以build成功也能在device里面顺利执行,这个改动是正确的吗?正确的话能,这里可以maximum set多少呢?

默认

MEMORY

  FLASH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10000

  RAM (rwx) : ORIGIN = 0x00010000, LENGTH = 0x10000

修改为:

MEMORY

  FLASH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20000

  RAM (rwx) : ORIGIN = 0x00020000, LENGTH = 0x10000

网友A(2024-10-24):
在MA35D1微控制器上使用GCC编译器时,如果遇到链接脚本(gcc.arm.ld)中的内存问题,可能的原因是内存区域定义错误

网友B:
链接脚本中定义的内存区域(如RAM、ROM)可能与实际硬件不匹配,导致程序无法正确加载或运行

网友C:
ORIGIN 和 LENGTH 的值与实际硬件不匹配。内存区域的重叠或冲突

网友D:
如果程序使用的堆栈大小超过了链接脚本中定义的堆栈大小,可能会导致内存溢出或程序崩溃

网友E:
stack 段的大小不足,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F:
如果数据段和代码段在内存中重叠,可能会导致数据被意外覆盖,从而引发内存问题

网友G:
.text 和 .data 段在内存中重叠。

网友H: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bss 段)可能没有正确分配内存,导致程序运行时出现内存问题

网友I:
链接脚本中的内存布局可能与编译器选项不匹配,导致程序无法正确链接

网友J:
某些硬件可能具有内存保护机制,如果程序访问了受保护的内存区域,可能会导致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