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对我来说很难,对坛中兄弟肯定容易。哪位出手帮我看看?

楼主:
这个是一个恒流电路,给蓝绿两路激光供电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U5的G极处是低电平的时候Q2的G极处的电压无规则波动。电路的输入电压是12V,用示波器看Q2的G极处并没有乱七八糟的波形,就是一条直线,有时高点,有时低点。变化并不快,在一个电压处能稳定挺长时间的。几块板子都是这样。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外行凑合着画图自己做东西玩,真碰到问题实在是没有解决的思路。

网友A(2023-08-07):
考虑下示波器的探头输入阻抗

楼主(点评):
多谢大侠。意思是可能还是自激了? 我是外行,请兄弟指教探头应该怎么样才行。我看说明书上写着输入阻抗1M/10M,我测量用的10x。 还是如果是自激了应该怎么弄才能消除。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样吧,两个通道同时测,发一下这两种测量的波形: CH1接Q2的G,CH2接R25上端; CH1接Q2的G,CH2接R27右端;

网友B:
电路设计有问题。恒流输出不要并联。蓝、绿LD分别用2片OC5011进行控制。

楼主:
多谢大侠。这个两路ld不会同时工作,这样用mos管分别开关两路光应该可以吧?

网友B(点评):
那当然可以。

网友C:
现在电子行业做得烂,
什么样的人都有。农民工买个几百元的方案就开始生产电源。
网上那种低端一元两元一个的电源,不知道能赚多少钱

楼主(点评):
什么意思?是说不是科班出身就不能做东西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示波器的探头输入阻抗

通道1接R25下,通道2接R25上。两图分别是正常时跟不正常时的波形。

通道1接R27左,通道2接R27右。

请大侠看看该怎么办,看着波形还是有点乱七八糟的。这时恒流电路接通开始工作,大电流下这个波形是不是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道1接R25下,通道2接R25上。两图分别是正常时跟不正常时的波形。

估计你用的是X1档,输入阻抗1M,与门极电阻100K分压,使Q2、U7的GS电压达1V,可能会使它们导通,
这就是我说“考虑下示波器的探头输入阻抗”的原因。
建议用X10档。
从异常波形看,最有可能就是U5导通了,
再请测一下异常情况下U5的G极波形。

楼主:
多谢兄弟。两支表笔都是10x的。Q5的G极用万用表量接近0V。

这个通道1是Q2的G,通道2是Q5的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两支表笔都是10x的。Q5的G极用万用表量接近0V。

这个通道1是Q2的G,通道2是Q5的G。

哦,那就怪了,很有可能是U5坏掉了或有较大的漏电流,换一只试试,
另建议R25、R27换为10K。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我试试看。

网友D:
这种纹波,你缩小时间看看是不是就是50HZ的干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怪了,很有可能是U5坏掉了或有较大的漏电流,换一只试试,
另建议R25、R27换为10K。 ...

现在看来是U5的事。每次换新的能好一阵,这时开或者关掉激光时各处的波形是直的,就象上面第一幅波形。但过不了多久U5就会坏,这时激光就会开启,波形就是上面第二幅波形那样不直且带毛刺的。

可这U5为什么会坏呢?有什么解法吗?用三极管8050代替ao3400, 毛病基本一样,只是三极管坏得彻底,不像用ao3400时那样有时还能还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是U5的事。每次换新的能好一阵,这时开或者关掉激光时各处的波形是直的,就象上面第一幅波形。但 ...

开关电源嘛,难免某些地方可能产生尖峰,不一定能捕捉到。
建议U5的D极串个1K电阻。

楼主:
没招了。我试了加1K电阻在U5-S,一会就坏;又试了在U5-D加1K电阻,然后D-S间加1u电容,还是一会就坏。

元件也不会有问题,用了两种3400,一种淘宝的,一种立创的。都是一样。

要晕了,只是一个开关电路,之前做别的东西也是这个电路。这次怎么死都不行了。

网友A:
啊,这......
我也没办法了,你测一下在切换负载时U5的D极有无负压或高压。
据观察,L3左边如果两路负载均断开,那可能在断开瞬间产生负压,建议L3左边对GND加一只续流二极管。

网友E:
招研发助理电子工程师1-2名,无底薪、合作&合伙人模式,来去自由,时间自由,公开、公平、公正搞钱、分钱,手把手教PCB电路板设计和单片机程序设计,欢迎有兴趣、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发展,应届毕业生优先考虑!
怎么分钱说一下,比如公司接到一个案子,开发费一万,你会画板就分四分之一,既会画板又会写程序,分四分之二,样品技术员做BOM、样品分四分之一,公司留四分之一;案子开发成功,量产了,净利润分三分之一,公司专职采购、跟单员分三分一,最后公司留三分之一,公平公正公开,干了活就有钱分!大家互相配合,把案子做快、做好,慢慢案子积累多了,月入过万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
我也没办法了,你测一下在切换负载时U5的D极有无负压或高压。
据观察,L3左边如果两路负载均 ...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非常感谢。如果在U5的D极接个tvs到地,会有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非常感谢。如果在U5的D极接个tvs到地,会有用吗?

应该是有好处的,试一下吧。
如果如我猜测那样在Q1、Q2均为关断状态,瞬间L3左边产生负压,那么Q1、Q2也较容易损坏,所以还是建议L3左边对PGND加一只续流二极管。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之前搞错了,U5 并没有坏。按我外行的想法,U5-D电压要低于Q2-S,只能是U5异常导通。
直到一次无意中去掉U5上电,发现灯光居然是亮的。用根导线引12v到Q2-G,灯光灭了。换了个Q2,还是那个样子。包括另外几块板,都是这个样子。这算什么鬼?总不能是这Pmos都是坏的吧?

要加的继流二极管买了ss54。

楼主(2023-10-08):
问题找到了,但实在有点莫名其妙:把板子上的单片机供电从3.3v换成5v后就腰不酸腿不疼,啥问题没有了。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