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分享)单片机IO引脚不够,工程师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3-08-07):
有些时候根据项目的变动,单片机引脚会有增加和调整的功能,可能会导致之前选择的单片机的IO引脚数量不够;针对单片机的IO引脚数量不够时,工程师该如何去较好地解决呢?

工程师可能会重新选择单片机的型号,直接通过简单地增加IO引脚数量来解决;此方案虽然可以解决,但不推荐,因为软件也要重新调试,硬件电路也要重新改,相当于之前的工作都白做了。

那有没有其他方案可以更好地解决呢?单片机的IO引脚数量不够时,除了重新选择新的单片机型号解决方案之外,还存在使用IO引脚扩展芯片的方案。比如74LS48译码器。

译码器74LS48 芯片,是一种常用的七段数码管译码器驱动器,常用在各种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系统的显示系统中。
上图给出了74LS48的符号图。由符号图可以知道,4号管脚端具有输入和输出双重功能。作为输入(BI)低电平时,G21为0,所有字段输出置0,即实现消隐功能。作为输出(RBO),相当于LT,即LT=1,RBI=0,DCBA=0000时输出低电平,可实现动态灭零功能。3号(LT)端有效低电平时,V20=1,所有字段置1,实现灯测试功能。

以驱动数码管为例:

如果没有74LS48译码器,单片机则需要7个IO口分别控制a、b、c、d、e、f、g数码管的7个引脚,所以直接驱动占用的IO比较多。
如果加上74LS48译码器,单片机IO口只需要A、B、C、D四个引脚就可以控制数码管,相当于节约了3个单片机引脚,实现了IO口扩展功能。

网友A:
常用IO扩展芯片来解决。

网友B:
除了重新选择新的单片机型号解决方案之外,还存在使用IO引脚扩展芯片的方案。

网友C:
这个其实还是运用二进制进行的一些引脚扩展

网友D:
38译码器原理确实很实用

网友E:
其实是IO组合进行芯的引脚芯片输出

网友F:
74LS48元气件其实是一种逻辑组合元气件增加外部输出

网友G:
595串→并,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H:
如果相差不多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复用啊

网友I:
有那种通过串口通讯来扩展io口的芯片吗

网友J:
有没有专门的引脚扩展芯片啊

网友K:
最简单的就是用IO扩展芯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有那种通过串口通讯来扩展io口的芯片吗

嗯这种使用方式确实比较节约引脚

网友M:
端口复用就是GPIO可以设置成一些常用的外设

网友N:
单片机支持引脚复用功能,即一个引脚可以担任多个功能。通过配置引脚复用功能,将少数引脚用于多种功能,从而释放出其他引脚。

网友O:
可以使用PCA9554等IO扩展器来扩展单片机的IO引脚。

网友P:
这个就像是我们大学学习过的三八译码器之类的

网友Q:
可能需要重新设计硬件。

网友R:
将单个IO口配置成不同的功能,例如,将某个IO口配置为PWM、ADC等。

网友S:
引脚直连的话需要供电电压相同吗

网友T:
可以扩展IO口的,用并行锁存器74HC573

网友U:
比较省IO口的方法是用串/并转换锁存器74HC595

网友V:
通过增加芯片来扩展IO口。例如,可以使用74HC595芯片来扩展IO口。

网友W:
使用外部IO扩展芯片(如I2C、SPI或GPIO扩展芯片)来增加更多的IO引脚。这些芯片可以通过串行通信或并行总线接口与单片机连接,提供额外的IO资源。

网友X:
通过连接另外一个单片机或者其他IO扩展芯片,来实现更多的IO口。

网友T:
如果单片机之间需要通信,可以考虑使用串口通信,这样就可以释放更多的IO口。

网友Y:
I2C和SPI总线可以用于连接多个外设,例如,可以使用I2C总线连接多个温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等,从而减少IO引脚的使用。

网友R:
通过共享I/O端口,可以在不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增加I/O口的数量。

网友Z:
使用输入输出扩展器(如74HC595或MCP23S17)来扩展IO引脚。

网友AA(2023-09-18):
38译码器确实能解决IO不够的问题

网友E:
楼主输入不够有好的扩展方案嘛?还是直接复用引脚?

网友AB:
你有专用的引脚扩展芯片吗

网友AC:
595串→平行,需要多少就有多少

网友AD:
这实际上是一些引脚扩展使用二进制

网友AE:
74ls48 element is actually a logical combination element to increase external output

网友AF:
您可以使用诸如PCA9554之类的IO扩展器来扩展微控制器的IO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