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Arduino IDE搭建AT32 MCU开发环境

楼主(2023-08-07):
使用Arduino IDE搭建AT32 MCU开发环境

前言
本文档旨在帮助使用Arduino IDE开发AT32的用户,快速建立开发环境并进行开发。Arduino IDE基于processing IDE开发,在全球深受广大开发者喜爱的开发平台。它可以在Windows、MAC OS、linux三大主流操作系统上运行。Arduino IDE是一款优秀的软硬件开发平台,开发者不必太关注硬件本身即可开发出优秀的硬件控制程序,大大节约了开发时间成本。本文档介绍如何使用Arduino IDE快速搭建AT32开发环境,硬件使用Artery Tek官方开发板(AT32 Start Board)。

支持雅特力MCU型号列表:
AT32F403axx
AT32F407xx

目录
1 环境安装 .................................................................................................................. 5
   安装Arduino IDE 环境 .............................................................................................. 5
   Arduino IDE 界面介绍 ............................................................................................... 5
   离线安装AT32 支持包 .............................................................................................. 6
2 新建项目 .................................................................................................................. 7
   开发板硬件环境 ........................................................................................................ 7
   添加开发板 ............................................................................................................... 7
   工程创建 ................................................................................................................... 8
   AT Link 下载 ........................................................................................................... 10
3 文档版本历史 ......................................................................................................... 12

硬件环境
本文档配套硬件环境为Artery Tek 官方AT START 开发板

添加开发板
在 Arduino IDE 界面内点击“select board”,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
继续点击“Select other board and port…”,会出现如下界面:
输入 artery 进行搜索,会出现如上图所示的 AT32F403a_407 AT_START board 开发板,点击选中即可。经过以上步骤,就顺利的在 Arduino IDE 中添加了 AT32 的开发板,然后就可以进行软件开发了

工程创建
下面以 Arduino 官方提供的 blink 案例进行验证,如下图所示选中 blink 案例。
点击 File -->Examples -->01.Basics -->Blink 后,会跳出相应工程,如下图所示:
点击左上角的“√”符号,可编译工程。编译通过后,可下载程序到开发板运行。
提供两种下载方式:
1. AT Link 下载
2. ISP DFU 下载
下载方式可通过 Arduino IDE 界面进行切换,点击 Tools-->Upload method,如下图所示

AT Link 下载
当选择为 AT Link 为下载途径时,编译工程完成后,点击左上角“->”符号,便会开始下载程序到目标开发板。
下载前需要通过 USB 线将板载 AT Link 与 PC 链接好。
出现上图中信息,则表示下载成功;可观察到开发板板载 LED 灯以一秒一次的频率闪烁.

ISP DFU 下载
使用 ISP DFU 下载,首先需要安装 DFU 驱动。打开 SourceCode 目录内 Artery_DFU_DriverInstall安装程序,双击运行即可安装 DFU 驱动。
下载前将开发板 USB 接口和 PC 连接好,BOOT0 跳线帽接到 VDD,然后 Reset 一次开发板。

具体实现细节以及源码请在如下地址下载:
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index.jsp?index=1   AN0191

搜索:使用Arduino IDE搭建AT32 MCU开发环境

网友A:
arduino现在都可以直接支持开发板了吗?

网友:
太棒了,学习一下。

网友B:
搞定环境,太方便了。

网友C:
arduino支持的开发板型号比较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rduino支持的开发板型号比较少。

很多的,需要自己添加,默认自带的只有官方的。

网友(2023-10-11):
请问下文档中所说的离线安装包在哪里下载

网友E:
Ardunio支持雅特力的芯片了吗?

网友F:
c:\Users\BOTON\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ModbusMaster\src\ModbusMaster.cpp: In member function 'void ModbusMaster::send(uint8_t)':
c:\Users\BOTON\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ModbusMaster\src\ModbusMaster.cpp:135:8: error: 'word'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135 |   send(word(data));
      |        ^~~~
c:\Users\BOTON\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ModbusMaster\src\ModbusMaster.cpp: In member function 'uint8_t ModbusMaster::ModbusMasterTransaction(uint8_t)':
c:\Users\BOTON\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ModbusMaster\src\ModbusMaster.cpp:837:37: error: 'word'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837 |             _u16ResponseBuffer[i] = word(u8ModbusADU[2 * i + 4], u8ModbusADU[2 * i + 3]);
      |                                     ^~~~
c:\Users\BOTON\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ModbusMaster\src\ModbusMaster.cpp:848:37: error: 'word'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848 |             _u16ResponseBuffer[i] = word(0, u8ModbusADU[2 * i + 3]);
      |                                     ^~~~
c:\Users\BOTON\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ModbusMaster\src\ModbusMaster.cpp:863:37: error: 'word'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863 |             _u16ResponseBuffer[i] = word(u8ModbusADU[2 * i + 3], u8ModbusADU[2 * i + 4]);
      |                                     ^~~~

exit status 1

Compilation error: exit status 1

使用modbus master  库报错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G:
在"工具"菜单下选择"板子"->"开发板管理器",搜索并安装适用于AT32 MCU的支持包。

网友H(2024-02-01):
引用 网友B:
搞定环境,太方便了。

你好,请问下文档中所说的离线安装包在哪里下载?

网友I:
不太喜欢arduino开发单片机

网友D(2024-11-26):
支持包去哪儿下载。

网友J(2025-01-11):
AN0191的wire库有两个问题:SCL速率超过400KHz,及读函数在发送器件读地址前多发送了一个Stop导致无法正确的读取。

是有可能,驱动是软件模拟的I2C

网友K:
有了AT32 Work Bench,还用啥Arduion啊

网友L(2025-08-29):
使用 Arduino IDE 搭建 AT32 MCU 开发环境:打开 IDE,进入 “文件→首选项”,在 “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 添加 AT32 支持包地址(如雅特力官方提供的 JSON 链接)。重启 IDE 后,打开 “工具→开发板→开发板管理器”,搜索 “AT32” 并安装对应包。安装完成后,在 “工具→开发板” 中选择目标 AT32 型号,配置端口、下载器等参数。若需库文件,可通过 “项目→加载库” 安装或手动放入 libraries 文件夹。连接硬件后即可编译下载程序,部分型号可能需安装专用驱动确保串口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