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 ADC + DMA的问题

楼主(2023-08-07):
各位大神:
      我刚刚接触GD的MCU,在调试GD32F130C8 ADC + DMA的时候发现,DMA搬运数据内存地址没有增长,还有一个就是数据不对, 一直在0xff0~0xffc之间跳动。多方搜素都找不到答案,请各位大神解惑。
ADC只使用一路,PA0。

这是代码: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AD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config ADC clock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6);
        /* ADC continuous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ADC scan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SCAN_MODE, ENABL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1);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0,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NONE);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
    delay_ms(2);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REGULAR_CHANNEL);
}

void dma_config(void)
{
    /* ADC_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data_parameter;
        /* enabl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ADC 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0);

    /* initialize DMA single data mode */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addr  = (uint32_t)AD_Value;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data_parameter.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data_parameter.number       = 1;
    dma_data_parameter.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DMA_CH0, &dma_data_parameter);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_CH0);
    /* enable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0);
}

请大神指点!

网友A(2023-10-22):
这个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函数楼主检查下有没是啥问题

网友B(2024-01-31):
内存地址问题

网友C:
检查ADC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电源问题可能导致ADC和DMA的行为异常。

网友E:
检查您的代码,确保DMA和ADC的初始化、启动和停止等操作都是正确的。

网友F(2024-12-23):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addr  = (uint32_t)AD_Value;, 这里(uint32_t)AD_Value是一个地址吗?adc_dma_mode_enable(); 这里可以一个参数都不带的吗? ADC0对应DMA0,ADC2对应DMA1,是否有参数缺省的用法?

网友G:
在调试 GD32F130C8 的 ADC + DMA 时,遇到 DMA 搬运数据内存地址没有增长以及数据异常(在 0xff0~0xffc 之间跳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DMA 内存地址没有增长导致的,DMA 内存地址没有增长,通常是因为 DMA 配置中的 memory_inc 参数未正确设置,或者 DMA 传输的数据长度(number)配置不正确。

网友H:
memory_inc 参数,确保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已正确设置。

网友I:
number 参数:DMA 传输的数据长度应设置为实际需要传输的数据量。如果设置为 1,DMA 只会传输一次数据,不会递增内存地址

网友J:
将 dma_data_parameter.number 设置为需要传输的数据量(例如 100),并确保 memory_inc 已启用

网友K:
数据异常(0xff0~0xffc 之间跳动)可能是ADC 未正确初始化或校准。

网友L:
DMA 配置错误,导致传输的数据不正确

网友M:
ADC 采样时间不足,导致采样值不稳定。

网友N:
硬件问题,如参考电压不稳定或信号干扰。

网友O:
DMA 配置:检查 DMA 的外设地址(periph_addr)是否正确指向 ADC 数据寄存器(ADC_RDATA)

网友P:
ADC 采样时间:确保采样时间足够长,以适应输入信号的特性。参考电压:检查参考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