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大家现在是用芯源的CW-DAPLINK还是原来的Jlink?

楼主(2023-08-07):
没买CW-DAPLINK,不知道CW-DAPLINK咋样。

看了下官网介绍
CW-DAPLINK为CW32系列MCU的在线调试和编程工具。通过SWD接口和应用单板的MCU进行在线通信。通过CW-DAPLINK的全速USB接口,CW32系列可以和PC端的IAR™, Keil®的IDE进行通信。
●  通过USB接口5V电源给调试器供电
●  全速USB2.0,TYPE-C接口
●  USB TYPE-A转TYPE-C连接线
●  SWD接口特性:
    -   接口电平1.8V~5.5V自适应,参考电压由目标板输出
    -   最高支持10Mbps通信速率
    -   6PIN PA2.0接口转IDC2.54接口
●  状态指示灯指示USB通信/调试/编程等状态
●  工作温度范围0-50℃

网友A:
用的JLINK,比较通用

网友B:
都可以啊,JLINK只是通用性更强。

网友C:
那必须是芯源自带的适配性更好

网友D:
经常使用Jlink,兼容好多单片机

网友E:
使用Jlink得多

网友F:
JLINK比较通用,现在都V9了吧

网友G:
CW-DAPLINK兼容性应该好一点

网友H:
CW-DAPLINK是专用的

网友I:
如果还要经常用其他片子,就必要JLINK

网友J:
没用过CW-DAPLINK

网友K:
CW32使用JLINK烧录需要修改config,实际上daplink更方便,不用cw32DAPlink也可以,不管是合宙的还是WCH的daplink都能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CW32使用JLINK烧录需要修改config,实际上daplink更方便,不用cw32DAPlink也可以,不管是合宙的还是WCH的da ...

是的

网友L:
DAPLink的源码是开源的

网友M:
DAPLINK是一种开源的仿真调试器,广泛应用于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中。

网友N:
具体选择使用哪种调试器,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需求和硬件配置来决定。

网友O:
DAPLINK替代JLINK

网友P:
CW-DAPLINK主要用于CW32系列MCU的在线调试和编程

网友Q:
选择使用CW-DAPLINK调试器,需要通过SWD接口与应用单板的MCU进行在线通信

网友R:
需要根据具体需求来选择

网友S:
可以考虑使用芯源的CW-DAPLINK。

网友P:
芯源的CW-DAPLINK是一款基于Jlink的适配器,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平台

网友L:
用芯源的CW-DAPLINK

网友T:
CW-DAPLINK具有较低的成本,适合一般的嵌入式系统开发。

网友U:
需要考虑调试器的功能、价格、易用性、兼容性等因素

网友V:
如果只需要支持CW32系列微控制器,可以考虑使用Jlink。

网友W:
芯源的CW-DAPLINK和Jlink都是常用的调试器

网友R:
DAP仿真器是ARM官方推出的开源仿真器 简直秒杀JLINK和ST-LINK。

网友X:
集成的还是 CMSIS-DAP。

网友M:
Jlink则是一个通用的调试器,可用于多种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Y(2023-09-10):
建议使用芯源自带的下载器对于芯源的芯片来说

网友Z:
如果需要经常使用其他影片,则有必要使用jlink

网友AA:
daplink的源码是开源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那必须是芯源自带的适配性更好

其实适配性芯源的更好,兼容性Jlink'更好

网友Y:
Jlink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兼容性好

网友AC:
如果你的项目是使用芯源的CW系列MCU,并且**有一个与其兼容性好的调试工具,那么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CW-DAPLINK。

网友AD:
从未使用过cw dplink

网友AE:
Jlink非常通用,现在都是v9了,对吧

网友AF:
It's all right, jlink is just more versatile。

网友AG:
Cw dplink主要用于cw32系列单片机的在线调试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