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比较了一下,现在PIC18F系列价格其实挺贵的

楼主(2023-08-07):
虽然PIC18F是8位的片子,但是最近比较了一下国产32位M3片子,感觉PIC18F价格高很多,不知道大家都是主要是用在哪些方面,是不是考虑PIC18的某些特有性能?

网友A:
PIC片子在价格上没有任何优势,主要用在一些成本不敏感的设备上,优点是抗干扰性和稳定性方面好;编程清爽,不搞功能堆砌那一套,太复杂了,片子有bug,编程配置也很烦,尽管很多厂家都有图形化的配置工具。

是不是PIC的抗干扰性比一般的那种M3的片子要好?

网友A:
**MCHP能把价格降下来,并保证以前的品质。

网友A:
能做到价格实惠,稍贵能接受,但现在太离谱了……

网友B:
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用PIC时间比较长,也比较熟悉,不想换了吧

网友C:
这种情况至少十几年了。
PIC主要是用起来简单,抗干扰不错。

随着ST大规模扫盲的进行,MICROCHIP优势越来越少

网友D:
PIC的片子主打的就是抗干扰性能吧,之前的瑞萨单片机好像也是主打这方面

网友A:
PIC这些年还是有一定创新性的,比如CLC模块,可配置逻辑单元,尽管我们的实际产品没有用到过,过零检测模块,这些在现在比较火的ST,和一些国产MCU中不常见。

网友A:
这是我在知乎上提问的一个关于PIC单片机,现在年轻工程师越来越少用的问题: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4688626

网友E:
PIC的价格相较而言确实没竞争力

网友F:
       不确定会不会是下个诺基亚, 应答不会吧。但是现在电子行业内卷那么严重。除了比价格。现在低端的国产电梯专用变频器驱动芯片都有到STM32F103 , 电梯主板也是ST32F103消费类芯片。

网友G:
一直就贵

网友H:
因为价格,现在很难首选PIC单片机

网友I:
好在用起来没啥问题,故障率低,用国产M3遇到过会出现烧管脚的情况

网友J:
比较了一下,现在PIC18F系列价格其实挺贵的。